[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反汇编出错

楼主(2025-05-06):
用 STM32CubeIDE 对STM32H753进行开发,在反汇编时收到了这个错误。
代码如下
多次测试,发现只有在添加 for 循环时才会发生错误。没有它,一切都很好。当我将 for 循环从 if-break 中移出时,也没问题。
出现此错误的原因是调试器从地址 0x00010000 读取,该地址在物理上不存在(ITCM 以 0x0000FFFF 结尾)。但不知道,为什么调试器会访问那个地址。

网友A:
降低编译器优化级别。

网友B:
检查链接脚本。

网友C:
调试器可能未正确配置以访问ITCM区域,导致尝试读取非法地址。

网友D:
指针运算或数组越界?

网友E:
反汇编窗口显示"No binary file available"或地址为空。未正确配置编译器路径(如arm-none-eabi-gcc路径错误)。

网友F:
重置IDE配置:备份工作区后,删除<workspace>/.metadata/.plugins目录。

网友G:
检查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Tool Chain Editor中的工具链路径。确保STM32CubeIDE安装时勾选了"ARMGCC Embedded Toolchain"(或手动安装并配置路径)。

网友H:
    优化选项冲突,如反汇编代码与源码不匹配(如函数被优化掉)。优化级别过高(如-O3)导致代码被内联或删除。

网友I:
未生成调试信息,反汇编窗口无符号表或地址映射错误。原因:未启用调试信息生成(如未勾选-g选项)。

网友J:
  确保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Settings > MCU GCC Compiler > Debugging中勾选了Generatedebugging information (-g)。清理工程并重新编译。

网友K:
     反汇编窗口为空或提示"No ELF file found"。原因:编译过程中断或未生成.elf文件。

网友L:
         反汇编窗口报"Permission denied"。生成的.elf或.map文件被锁定或无读取权限。

网友M:
反汇编工具异常可能是插件冲突一般是与其他Eclipse插件(如CDT)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