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总线挂了几个节点就不动了,是电阻没插对吗?

楼主(2025-05-07):
我在终端加了120欧,但一多节点就收不到,是布线长度还是波特率问题?

网友A:
路线超过多少米了?终端阻抗可能得调。

楼主:
会不会是终端电阻加多了?

网友B:
我试过波特率一高就不稳,跟节点数有关。

网友C:
布线有没有做成环?那样会反射。

网友D:
GND要共地,不然也挂。

网友E:
加个示波器看看总线波形呗。

网友F:
你用的是普通CAN还是CAN FD?

网友G:
看下是不是某个节点上电不对?

网友H:
我之前换个驱动芯片就好了。

网友I:
多节点得考虑负载电容了。

网友J:
估计是你的逻辑有问题吧,是不是哪里程序没处理好

网友K:
你先2个设备组CAN试试是否正常交互,好用之后再多加节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