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触摸按键怎么老是误触,是ADC太灵敏了吗?

楼主(2025-05-07):
我试了几种滤波还是有鬼点反应,是不是采样间隔设置不对?

网友A:
我家灯管闪时就老触发,不知道你那是不是类似。

网友B:
你做过环境温度测试没?

楼主:
会不会电源波动影响了参考电压?

网友C:
是不是衣服一碰就跳了?

网友D:
建议加个低通滤波试试。

网友E:
你用的是库里的TSL驱动吗?

网友F:
我加了一个软件延迟判断,效果不错。

网友G:
是不是周围有电磁干扰?

网友H:
你用电容触摸还是电阻膜?

网友I:
试试把灵敏度调低点。

网友J:
      根据应用场景调整采样间隔,避免过度采样导致CPU资源浪费。

网友K:
    如果莫名其妙的误触发,那估计是你的电路设计的有点问题

网友L:
   你换个触摸方案呗,就独立的也可以啊

网友M:
   我觉得不一定是灵敏,可能是收到干扰了

网友N:
   你这种最好是定时采样估计能好点?

网友O:
你换成微芯的触摸估计会好点

网友P:
优化PCB走线、电源隔离和传感器结构,降低噪声源。

网友Q:
    采用多级滤波(中值+滑动平均)和动态阈值,结合防抖动逻辑。

网友R:
      通过逻辑分析仪和串口输出,定位问题并逐步优化。

网友L:
     连接ADC输入引脚至逻辑分析仪(如Saleae Logic),观察采样波形是否稳定

网友S(2025-06-16):
STM32L0系列在使用触摸按键时出现误触问题,通常并非单纯由ADC灵敏度过高引起,而是涉及硬件设计、软件算法、环境干扰等多方面因素

网友T:
接地不良或接地回路过大,可能导致信号波动

网友U:
触摸检测的阈值设置过低,可能导致轻微干扰即触发误触

网友V:
未使用有效的滤波算法(如滑动平均、中值滤波),导致信号波动被误判为触摸

网友W:
去抖动时间不足,触摸信号的抖动未被有效滤除,导致误触

网友X:
电源噪声(如开关电源的纹波)可能耦合到触摸按键信号中

网友Y:
电磁干扰,外部电磁场(如手机、无线设备)可能干扰触摸信号

网友Z:
电极走线过长、过细,或与高频信号线(如时钟线)并行,可能引入噪声

网友AA:
触摸按键的电极形状、大小、间距不合理,可能导致信号耦合或串扰

网友AB:
环境湿度变化可能导致电极电容值变化,影响触摸检测

网友AC:
可能是因为按键太靠近,或者按键本身太敏感

网友AD(2025-11-03):
可能是电源波动影响了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