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定时器测脉冲宽度,怎么高电平时间老不准?

楼主(2025-05-07):
输入捕获模式是不是只能捕上升沿?我配置双边沿也没生效。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对比过数据没?

网友B:
输入捕获用双边沿了吗?

网友C:
有没有把滤波打开试试?

楼主:
看一下是否输入频率太高?

网友D:
你定时器时钟设多少?

网友E:
我之前因为死区设置导致少测了几个周期。

网友F:
用两个通道试试,一个捕上升一个捕下降。

网友G:
捕获后有没有及时清中断?

网友H:
是不是脉冲重叠导致捕错?

网友I:
看下ARR设没设满?

网友J:
周围EMI影响?

网友K:
可能是硬件滤波配置不当导致的。

网友L:
输入引脚未正确配置为复用功能模式,或浮空输入导致电平不稳定。

网友M:
信号线接触不良、地线噪声干扰或信号源驱动能力不够,会使信号波形失真,导致测量误差。

网友N:
可能是定时器未正确配置。

网友O:
若使用HSI内部时钟作为定时器时钟源,可能导致时间基准误差。

网友P:
在高频脉冲下,中断响应不及时或DMA传输延迟可能导致计数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