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NVIC中断优先级设了也没用,是不是还有别的限制?

楼主(2025-05-07):
我想让USART中断抢占ADC,设了优先级却没反应,是预设组有问题吗?

网友A:
你设的是抢占优先级还是响应优先级?

网友B:
是不是NVIC_GROUP设错了?

网友C:
你看下文档,那几个组挺容易混的。

网友D:
有些中断默认优先级会比你设的还高。

网友E:
HAL库设中断优先级时得注意函数调用顺序。

楼主:
是不是用的是相同通道?

网友F:
我把一个设成0另一个设1才抢占成功。

网友G:
是不是你没启用中断使能?

网友H:
打断点确认哪个先触发的。

网友I:
Cortex-M的抢占机制挺坑的,要看清文档。

网友J:
若USART中断的抢占优先级未设置为比ADC中断更高,就无法打断ADC中断。

网友K:
        在STM32F3中设置NVIC中断优先级却未生效,导致USART中断无法抢占ADC中断,可能是由中断优先级分组配置错误、抢占/响应优先级设置不当、中断使能未开启、中断服务函数实现问题或硬件相关配置错误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L:
       如果未显式调用函数设置分组,或设置的优先级分组不合理,就可能导致优先级行为完全失效。

网友M:
  抢占优先级决定中断是否可以打断其他正在执行的中断,响应优先级则在具有相同抢占优先级的中断之间确定执行顺序。

网友N:
   中断服务函数本身实现不当,如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可能导致中断重复触发或无法正常响应新事件;在中断服务函数内使用阻塞性的延时,或修改全局变量时没有加锁,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错误,如中断服务函数执**死或无法正常返回、全局变量的访问被中断打断导致数据错误等。

网友O:
   使用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来设置优先级分组,,该函数实质是配置SCB->AIRCR寄存器。

网友P:
     如,USART和ADC的外设时钟未开启,或相关的GPIO引脚和中断线未正确配置,也可能导致中断无法正常响应。

网友Q:
  即使配置了中断优先级,若未在NVIC中使能USART中断,中断服务函数也不会被触发,从而无法实现抢占。

网友R:
    确定优先级分组后,再为USART中断和ADC中断分别设置合适的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例如,设置USART中断的抢占优先级低于ADC中断(数值更小),响应优先级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