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RTC唤醒后跑飞,是不是堆栈没恢复好?

楼主(2025-05-07):
我用Standby模式睡觉,RTC能唤醒但程序就乱跑,是不是复位点设错了?

网友A:
你是HSE还是LSI唤醒的?

网友B:
是不是进了Standby没有完整复位?

网友C:
看下你的启动代码是不是直接跳main了?

网友D:
RTC唤醒后得重新配置SystemInit。

网友E:
我用BKPSRAM存了个标志位来判断状态。

网友F:
唤醒后不能依赖原来的堆栈。

楼主:
你有没有试过重新上电?

网友G:
是不是跑到了默认Reset Handler?

网友H:
看一下PC和SP寄存器指向对不对?

网友I:
我之前是Boot0电平没拉好导致的。

网友J:
在Standby模式下,STM32的复位源可能被错误配置,导致唤醒后程序未从预期位置开始执行。

网友K:
如果中断向量表未正确映射到Flash的起始地址,唤醒后程序可能从错误的地址开始执行。

网友K:
未重新初始化外设或时钟可能导致程序行为异常。

网友L:
可能是唤醒标志未被清除导致的。

网友M:
避免在Standby模式下依赖RAM中的动态分配或全局变量。

网友N:
检查RTC唤醒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O:
先检查复位源配置,不行然后再重新初始化外设和时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