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USB CDC模式下数据丢包,是不是PC端没收完?

楼主(2025-05-07):
CD, USB, dc, pc, CDC
我每包64字节发,结果偶尔少几个,是ZLP没发还是握手错了?

网友A:
USB FIFO满的时候是不是直接跳过了?

网友B:
有ZLP吗?没发完可能PC不收。

网友C:
看一下有没有等待传输完成再发下一包。

网友D:
我加了个状态标志判断再发,丢包就少了。

网友E:
USB缓冲区大小要对齐64字节。

网友F:
PC端驱动是什么?Windows有时候会抽风。

网友G:
是不是中断太频繁打断发送了?

楼主:
你试过先发一个小包试水吗?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抓包看一下。

网友I:
我的串口助手默认不自动接收完整数据。

网友J:
不一定是PC端没收完,原因估计有点复杂。

网友K:
可能是数据缓冲区溢出导致的。

网友L:
将USB通讯的中断优先级提高检查其他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会不会影响USB通讯。

网友M:
如果USB通讯的中断优先级设置过低,可能会被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抢占,导致USB中断处理不及时,从而引发数据丢失。

网友N:
固件或库函数可能存在bug。

网友O:
如果有其他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比USB通讯的高,这可能导致定时器中断抢占了CPU资源,使得USB通讯处理不及时。

网友P:
主机发送数据的速率与STM32F0接收数据的速率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Q:
建议增加STM32F0的缓冲区容量。

网友R: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固件或库函数更新。

网友S:
USB连接不稳定、电源问题等也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的。

网友T:
高速数据传输时,信号反射或干扰导致数据错误(如 CRC 校验失败)

网友U:
检查 USB D+/D- 信号的眼图,确保上升/下降沿陡峭,无过冲/下冲。

网友V:
    验证信号幅度是否符合 USB 2.0 规范(D+ 高电平约 3.3V,D- 低电平约 0V)。

网友W:
     避免长距离传输或未端接的集线器。

网友X:
更换短而屏蔽良好的 USB 线缆(长度 3m

网友Y:
     STM32F0 的 VBUS 电压波动(如供电不足)导致数据包被丢弃。使用万用表测量 USB VBUS 电压(应稳定在 4.75V~5.25V)。若外设功耗较高(如 USB 摄像头),需通过外部电源供电,而非仅依赖 USB 供电。

网友Z:
      STM32F0 的 USB 发送缓冲区未被及时释放,导致后续数据包被阻塞。USB 发送是异步的,若在 CDC_Transmit_FS() 返回 USBD_BUSY 时未等待传输完成,可能覆盖未发送的数据。

网友AA:
  在 USB 中断回调函数中添加日志,记录 USBD_CDC_HandleTypeDef 的 TxState 和 RxState 状态。

网友AB:
    STM32F0 未在最后一个数据包后发送ZLP(Zero-Length Packet),导致 PC 端认为传输未完成。USB 协议要求:若传输数据长度为最大包长(64 字节)的整数倍,必须追加一个 ZLP(长度为 0 的数据包)以标识传输结束。STM32F0 的 USB 库(如 HAL 或 LL)可能未自动处理此逻辑。

网友AC:
     PC 端未正确响应STM32F0 的数据包(如返回 NAK),导致数据重传或丢弃。使用 Beagle USB 12 或 Total Phase Beagle I2C/SPI/USB Analyzer 捕获 USB 通信,检查握手信号是否符合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