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I2C ACK老是出不来,是地址错了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2025-05-07):
我设了7位地址,示波器一看一直不拉低ACK,是不是没真正发送?

网友A:
你试试用I2C scan工具扫下地址。

网友B:
地址位有没有左移?有的要8位地址。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一眼能看出有没有ACK。

网友D:
设备电源稳不稳?我之前供电不够不应答。

网友E:
是不是用了写命令但设备只支持读?

网友F:
我加了延时才稳定起来的。

网友G:
SDA和SCL有没有被别的器件拉住?

网友H:
上拉电阻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地址搞错高位会一直没响应。

网友I:
是不是同时有两个主机?

网友J:
从设备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K:
I2C从设备地址通常为7位,但STM32硬件I2C在发送时会自动左移一位(将7位地址转为8位格式,最低位为读写标志)。若未正确左移或地址本身错误,从设备无法识别自身地址,导致无ACK返回。

网友L: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总线波形,验证发送的地址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M:
若总线上存在多个从设备,或从设备未正确初始化,会导致无ACK。

网友N:
检查I2C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O:
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P:
检查从设备的电源、I2C接口使能状态及地址配置。

网友Q:
上拉电阻阻值过大或未连接,可能导致信号电平异常,影响ACK检测。

网友R:
若总线上存在多个主设备同时操作,或存在电磁干扰,可能导致信号异常,影响ACK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