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片上RAM读写顺序怪怪的,是不是Cache没关?

楼主(2025-05-07):
有时候变量赋值后读取还旧值,是不是H7系列的Cache搞鬼?

网友A:
有些编译器会提前执行表达式,要注意顺序。

网友B:
H7的Cache要手动清理/失效。

网友C:
DMA写的东西CPU不一定能立马读到。

网友D:
我在访问前加了__DSB()就对了。

网友E:
看下是不是用了DTCM还是SRAM1?

网友F:
变量要加volatile不然优化会乱。

网友G:
Cache开启后有些buffer要设置non-cache。

网友H:
你试过手动清cache区域吗?

网友I:
好像也有内存映射区域能避免Cache干扰。

楼主:
我用MPU配置出错后全程怪异。

网友J:
     STM32H7的Cortex-M7内核包含数据缓存(D-Cache)和指令缓存(I-Cache)。D-Cache会缓存RAM数据以提高访问速度

网友K:
在STM32H7系列中,片上RAM读写顺序异常或变量赋值后读取旧值,极有可能是Cache未正确处理导致

网友L:
数据不一致,CPU修改缓存中的数据后,若未及时同步到RAM,其他外设(如DMA)或CPU后续读取时可能获取旧值

网友M:
     变量读取异常,若变量所在内存区域被缓存,赋值后CPU可能直接从缓存读取,而缓存未更新时即返回旧值。

网友N:
     DMA传输与CPU共享数据,DMA直接操作RAM,若CPU未清理缓存,可能读取到缓存中的旧数据。

网友O:
    变量频繁修改,高频写入的变量若被缓存,可能导致读取时未反映最新值。

网友P:
写回模式下,数据仅写入缓存,未同步到RAM,直到缓存行被替换或显式清理。

网友Q:
  缓存未失效,CPU读取时,若缓存中存在旧数据且未标记为无效,则直接返回旧值。

网友R:
具体说说,不应该是cach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