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配置成半双工,但数据能发不能收?是不是哪步没开?

楼主(2025-05-07):
我用RS485模块试的,感觉只能发不能回,是接收方向控制没配好吗?

楼主:
是不是线接反了或者驱动没起?

网友A:
是不是切换方向GPIO没同步好?

网友B:
半双工模式默认只开发送,接收得手动开。

网友C:
我用RS485得加控制引脚才能收。

网友D:
看下是不是发完之后没及时切到接收?

网友E:
我加个延时切换方向就稳了。

网友F:
你用的是自动方向控制吗?

网友G:
会不会是收中断根本没触发?

网友H:
半双工波特率太高容易错失字节。

网友I:
你测试过反向发数据看看能不能收?

网友J:
在发送完成后切换回接收模式,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K:
是不是你的使能端没控制对啊?

网友L:
你换成全双工的485芯片,虽然贵点,但是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M:
你这种估计就是中断接收没做好吧

网友N:
你看看协议被,或者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试试

网友O: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RS485模块的DE/RE引脚电平,确认是否在发送和接收时正确切换

网友P:
RS485总线连接到PC,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如PuttyTera Term)发送和接收数据,确认问题是否出在MCU

网友Q:
USART必须配置为TX_RX模式,并使能接收中断。

网友R: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方向控制引脚电平,确认时序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