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STM32 ADC/DMA使用指南

楼主(2025-05-07):
首先我们对ADC及DMA的基础知识作一下简单介绍。

一、 GD32/STM32  ADC模块的核心要点
一)、ADC基础特性
‌12位逐次逼近型‌
GD32/STM32 ADC为12位分辨率,最大量化值为4095(对应3.3V参考电压),支持0-3.3V模拟输入范围。
‌多通道架构‌
外部通道:16个(部分型号支持24个外部通道)
内部通道:2个(温度传感器、内部参考电压)
‌时钟系统‌
模拟时钟(ADCCLK):由APB2时钟分频(/2、/4、/6、/8)生成,上限14MHz
数字时钟:等同于APB2时钟
二)、核心功能模式
‌转换模式‌
‌单次转换‌:手动触发单次采样
‌连续转换‌:自动循环采样同一通道
‌扫描模式‌:自动遍历多通道
‌通道分组机制‌
‌规则组‌:常规转换队列(最多16路)
‌注入组‌:高优先级中断式转换(最多4路)
‌触发方式‌
软件触发
硬件触发(TIMER、EXTI等)
三)、数据管理
‌对齐方式‌
右对齐:默认模式,数据存于寄存器低12位
左对齐:便于快速读取高8位数据
‌校准机制‌
上电自校准
温度传感器校准(需单独使能)
四)、典型应用配置
// HAL库配置示例(单通道连续转换)
ADC_HandleTypeDef hadc;
hadc.Instance = ADC1;
hadc.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 ADCCLK=21MHz
hadc.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连续转换模式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L_ADC_Init(&hadc);
五)、进阶应用方案
‌DMA传输‌
实现多通道数据自动搬运,减少CPU开销
‌定时器触发‌
精确控制采样间隔(适用于波形采集)
‌模拟看门狗‌
设置电压阈值触发中断(过压/欠压保护)
六)、关键注意事项
输入阻抗匹配:建议源阻抗≤10kΩ
抗干扰设计:
独立模拟供电引脚(VDDA、VSSA)
添加RC滤波电路
避免数字信号线平行走线
开启DMA双缓冲模式提升吞吐量
使用过采样技术提高有效分辨率
低温漂外部基准电压(如REF3030)提升精度
七)、关于ADC转换时间计算
转换时间 = (采样周期 + 12.5周期) / ADCCLK
例如:当ADCCLK=21MHz,采样周期=84周期时,总转换时间≈4.59μs37

二、GD32/STM32  DMA 介绍
一)、DMA基础概念
‌定义与作用‌
DMA(Direct Memory Access)是一种无需CPU参与的硬件数据传输机制,可实现外设与内存之间(如ADC数据存入数组)、内存与外设之间(如UART发送数据)或内存与内存之间的高速数据搬运56。其核心作用是释放CPU资源,提升系统实时性与效率。

‌硬件架构‌

‌双控制器架构‌:STM32F1系列包含DMA1(7通道)和DMA2(5通道,仅大容量型号支持)
‌总线矩阵‌:DMA通过总线矩阵连接AHB总线,实现与外设、存储器的并行访问
‌数据流与通道‌:每个DMA控制器包含独立的数据流(Stream),每个数据流可映射至8个硬件通道(如DMA1_Channel4对应UART1_TX)
二)、DMA核心特性
‌传输方向‌

外设→存储器(如ADC采集数据)
存储器→外设(如SPI发送数据)
存储器→存储器(高速数据拷贝)
‌数据管理‌

‌数据宽度‌:支持8/16/32位,源与目标宽度可独立配置(自动填充/截断)
‌地址递增‌:传输后自动递增源/目标地址,支持非连续数据传输
‌循环模式‌:自动重置传输计数器,实现环形缓冲区(适用于连续采样场景)
‌优先级与仲裁‌

软件可设4级优先级(很高、高、中、低)
硬件仲裁器自动处理同优先级请求
三)、DMA配置流程(以HAL库为例)
// 示例:配置UART通过DMA发送数据
// 1. 使能DMA时钟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DMA1时钟使能:ml-citation{ref="4,8" data="citationList"}

// 2. 初始化DMA参数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art_tx;
hdma_uart_tx.Instance = DMA1_Channel4;          // 选择通道
hdma_uart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 存储器→外设
hdma_uart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固定
hdma_uart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存储器地址递增
hdma_uart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uart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uart_tx.Init.Mode = DMA_NORMAL;            // 单次传输模式
HAL_DMA_Init(&hdma_uart_tx);

// 3. 绑定外设与DMA
__HAL_LINKDMA(&huart1, hdmatx, hdma_uart_tx);  // 关联UART1发送端:ml-citation{ref="4,8" data="citationList"}

四)、典型应用场景

五)、关键注意事项
‌时钟使能‌

必须使能DMA控制器时钟(如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和外设时钟
‌中断管理‌

使能传输完成/半传输/错误中断,并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清除标志位
‌数据对齐‌

确保源/目标地址对齐(如32位传输时地址需4字节对齐)
三、ADC校正
一)、校准核心流程
‌基础校准(标准模式)‌

上电后执行基础校准,消除电容误差
‌操作步骤‌:
① ADC上电(ADON=1)但未启动转换
② 执行校准命令(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③ 等待校准完成标志位
‌内部参考电压校准‌

利用内置VREFINT通道(通道17)实现动态精度补偿
‌实现逻辑‌:
① 测量VREFINT通道原始值(典型值约1.2V)
② 计算比例因子:Scale = VREFINT_实际值 / ADC_VREFINT原始值
③ 应用比例因子至其他通道
        考虑到电压校准需要手动测量VREFINT,加上我们大多应用并不需要获取准确电压值,只需要知道ADC值的变化,所以通常我们可以不做电压校准。

四、ADC程序实现示例
一)、单通道轮询模式(标准库)
// 引用[1][8]的配置逻辑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ADC1_Init(void) {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6分频(ADCCLK=12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 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ADC参数配置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右对齐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单次转换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非扫描模式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 校准ADC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uint16_t Get_ADC_Value(void)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启动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等待转换完成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返回12位转换结果
}

二)、多通道DMA传输(标准库)
void        ADC1_Init(void)
{
#if 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u8        rank = 1;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Configure PB0 & PB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APER_END_SEN | PAPER_IN_SEN;// | GPIO_BM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_SENSOR, &GPIO_InitStructure);                                // PB0 & PB1,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ADC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ensorNow.ADC_Val;//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CH_MA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ADC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使能扫描模式,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使用外部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采集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ADC_CH_MAX;                 //通道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配置ADC的通道采样周期及序列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rank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rank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复位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前面设置为不使用外部触发转换,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endif
}

三)、定时器触发ADC采样(标准库)
   1、TIM定时器配置‌

‌时钟使能与模式设置‌
选择TIM工作模式(如PWM模式或基本定时模式),配置预分频器(PSC)和自动重载值(ARR)以设定触发频率。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使能TIM3时钟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TIM_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 - 1;       // 72MHz/72=1MHz
TIM_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TIM_Period = 1000 - 1;        // 触发频率1kHz (1MHz/1000)
TIM_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InitStruct);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Update); // 更新事件触发TRGO
TIM_Cmd(TIM3, ENABLE);                                // 启动定时器
2. ‌ADC触发源配置
ADC初始化与外部触发选择‌
启用ADC外部触发,选择TIM的TRGO事件作为触发源。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使能ADC1时钟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单通道扫描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 // TIM3触发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右对齐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配置通道0
ADC_Cmd(ADC1, ENABLE);                                                       // 启动ADC
五、完整工程文件
【免费】GD32/stm32ADC、DMA、UART、SPI、Flash读写、DRV8812/DRV8813步进马达驱动、TIMER中断、GPIO控制资源-CSDN文库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ald2000/article/details/147737204

网友A(2025-07-06):
他们的ADC均为12位逐次逼近型ADC(SAR),支持多通道采样

网友B:
它们均支持扫描模式和连续转换模式

网友C:
DMA功能支持外设到内存的数据传输,无需CPU干预

网友D:
DMA自动搬运ADC转换结果,减少CPU负载,适合高频采样或多通道场景

网友E:
通过中断或DMA完成标志处理数据,确保实时响应

网友F:
// DMA配置:循环传输,从ADC到内存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dma_deinit(DMA0, DMA_CH0); // 复位DMA通道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 外设到内存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0)); // ADC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 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adc_buffer; // 内存缓冲区地址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 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 16位数据宽度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2; // 传输2个通道的数据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 高优先级
dma_init(DMA0, DMA_CH0, &dma_init_struct); // 初始化DMA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0, DMA_CH0); // 启用循环模式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0); // 启动DMA

网友G:
GD32需手动分频,避免ADC时钟超过最大频率

网友H:
GD32适合国产化需求,配置灵活,需手动管理时钟和寄存器。

网友I:
ADC校准后需短暂延时,确保稳定工作

网友J:
通过DMA实现ADC数据的高效传输,减少CPU干预,提升系统实时性和吞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