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数据结构之非线性表

楼主(2025-05-07):
一.非线性表之树
树(Tree)是n(n≥0)个节点的有限集合T,它满足两个条件 :
有且仅有一个特定的称为根(Root)的节点;
其余的节点可以分为m(m≥0)个互不相交的有限集合T1、T2、……、Tm,其中每一个集合又是一棵树,并称为其根的子树
表示方法 :树形表示法、目录表示法。

一个节点的子树的个数称为该节点的度数
一棵树的度数是指该树中节点的最大度数。
度数为零的节点称为树叶或终端节点
度数不为零的节点称为分支节点
除根节点外的分支节点称为内部节点

一个节点系列k1,k2, ……,ki,ki+1, ……,kj,并满足ki是ki+1的父节点,就称为一条从k1到kj的路径
路径的长度为j-1,即路径中的边数。
路径中前面的节点是后面节点的祖先,后面节点是前面节点的子孙。
节点的层数等于父节点的层数加一,根节点的层数定义为一。树中节点层数的最大值称为该树的高度或深度。

若树中每个节点的各个子树的排列为从左到右,不能交换,即兄弟之间是有序的,则该树称为有序树。
m(m≥0)棵互不相交的树的集合称为森林。
树去掉根节点就成为森林,森林加上一个新的根节点就成为树

树的逻辑结构 :树中任何节点都可以有零个或多个直接后继节点(子节点),但至多只有一个直接前趋节点(父节点),根节点没有前趋节点,叶节点没有后继节点。
二叉树
二叉树是n(n≥0)个节点的有限集合
或者是空集(n=0)
或者是由一个根节点以及两棵互不相交的、分别称为左子树和右子树的二叉树组成
严格区分左孩子和右孩子,即使只有一个子节点也要区分左右。

二叉树第i(i≥1)层上的节点最多为2^(i-1)个。
深度为k(k≥1)的二叉树最多有2^k-1个节点。

满二叉树 :深度为k(k≥1)时有2^k-1个节点的二叉树。
完全二叉树 :只有最下面两层有度数小于2的节点,且最下面一层的叶节点集中在最左边的若干位置上。
具有n个节点的完全二叉树的深度为
(log2n)+1或 log2(n+1)。

顺序存储结构 :完全二叉树节点的编号方法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根节点为1号节点。设完全二叉树的节点数为n,某节点编号为i
当i>1(不是根节点)时,有父节点,其编号为i/2;
当2i≤n时,有左孩子,其编号为2i ,否则没有左孩子,本身是叶节点;
当2i+1≤n时,有右孩子,其编号为2i+1 ,否则没有右孩子;
当i为奇数且不为1时,有左兄弟,其编号为i-1,否则没有左兄弟;
当i为偶数且小于n时,有右兄弟,其编号为i+1,否则没有右兄弟;

有n个节点的完全二叉树可以用有n+1个元素的数组进行顺序存储,节点号和数组下标一一对应,下标为零的元素不用。
利用以上特性,可以从下标获得节点的逻辑关系。不完全二叉树通过添加虚节点构成完全二叉树,然后用数组存储,这要浪费一些存储空间。

遍历 :沿某条搜索路径周游二叉树,对树中的每一个节点访问一次且仅访问一次。
二叉树是非线性结构,每个结点有两个后继,则存在如何遍历即按什么样的搜索路径进行遍历的问题

由于二叉树的递归性质,遍历算法也是递归的。三种基本的遍历算法如下 :
先访问树根,再访问左子树,最后访问右子树;
先访问左子树,再访问树根,最后访问右子树;
先访问左子树,再访问右子树,最后访问树根;

(1)二叉树-链式存储
linkqueue.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ree.h"
#include "linkqueue.h"

linkqueue * queue_create() {
        linkqueue *lq;

        if ((lq = (linkqueue *)malloc(sizeof(linkqueue))) == NULL) {
                printf("malloc linkqueue failed\n");
                return NULL;
        }

        lq->front = lq->rear = (linklist)malloc(sizeof(listnode));
        if (lq->front == NULL) {
                printf("malloc node failed\n");
                return NULL;
        }
        lq->front->data = 0;
        lq->front->next = NULL;

        return lq;
}

int enqueue(linkqueue *lq, datatype x) {
        linklist p;

        if (lq == NULL) {
                printf("lq is NULL\n");
                return -1;
        }

        if ((p = (linklist)malloc(sizeof(listnode))) == NULL) {
                printf("malloc node failed\n");
                return -1;
        }
        p->data = x;
        p->next = NULL;

        lq->rear->next = p;
        lq->rear = p;

        return 0;
}

datatype dequeue(linkqueue *lq) {
        linklist p;

        if (lq == NULL) {
                printf("lq is NULL\n");
                return NULL;
        }

        p = lq->front;
        lq->front = p->next;
        free(p);
        p = NULL;

        return (lq->front->data);
}

int queue_empty(linkqueue *lq) {
        if (lq == NULL) {
                printf("lq is NULL\n");
                return -1;
        }

        return (lq->front == lq->rear ? 1 : 0);
}

int queue_clear(linkqueue *lq) {
        linklist p;

        if (lq == NULL) {
                printf("lq is NULL\n");
                return -1;
        }

        while (lq->front->next) {
                p = lq->front;
                lq->front = p->next;
                //printf("clear free:%d\n", p->data);
                free(p);
                p = NULL;
        }
        return 0;
}

linkqueue * queue_free(linkqueue *lq) {
        linklist p;

        if (lq == NULL) {
                printf("lq is NULL\n");
                return NULL;
        }

        while (lq->front) {
                p = lq->front;
                lq->front = p->next;
                //printf("free:%d\n", p->data);
                free(p);
        }

        free(lq);
        lq = NULL;

        return NULL;
}

linkqueue.c

#include "tree.h"
typedef bitree * datatype;

typedef struct node {
        datatype data;
        struct node *next;
}listnode , *linklist;

typedef struct {
        linklist front;
        linklist rear;
}linkqueue;

linkqueue * queue_create();
int enqueue(linkqueue *lq, datatype x);
datatype dequeue(linkqueue *lq);
int queue_empty(linkqueue *lq);
int queue_clear(linkqueue *lq);
linkqueue * queue_free(linkqueue *lq);

test.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ree.h"

int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bitree * r;

        if ((r = tree_create()) == NULL)
                return -1;

        preorder(r);
        puts("");

        inorder(r);
        puts("");

        postorder(r);
        puts("");

        layerorder(r);

        return 0;
}

tree.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ree.h"
#include "linkqueue.h"

bitree * tree_create() {
        data_t ch;
        bitree *r;

        scanf("%c", &ch);
        if (ch == '#')
                return NULL;

        if ((r = (bitree *)malloc(sizeof(bitree))) == NULL) {
                printf("malloc failed\n");
                return NULL;
        }
        r->data = ch;
        r->left  = tree_create();
        r->right = tree_create();
        return r;
}

void preorder(bitree * r) {
        if (r == NULL) {
                return;
        }
        printf("%c", r->data);
        preorder(r->left);
        preorder(r->right);
}

void inorder(bitree * r) {
        if (r == NULL) {
                return;
        }
        inorder(r->left);
        printf("%c", r->data);
        inorder(r->right);
}

void postorder(bitree * r) {
        if (r == NULL) {
                return;
        }
        postorder(r->left);
        postorder(r->right);
        printf("%c", r->data);
}

void layerorder(bitree * r) {
        linkqueue * lq;

        if ((lq = queue_create()) == NULL)
                return;

        if (r == NULL)
                return;

        printf("%c", r->data);
        enqueue(lq, r);

        while (!queue_empty(lq)) {
                r = dequeue(lq);
                if (r->left) {
                        printf("%c", r->left->data);
                        enqueue(lq, r->left);
                }
                if (r->right) {
                        printf("%c", r->right->data);
                        enqueue(lq, r->right);
                }
        }
        puts("");
}

tree.h

#ifndef _TREE_H_
#define _TREE_H_

typedef char data_t;

typedef struct node_t {
        data_t data;
        struct node_t * left;
        struct node_t * right;
}bitree;

bitree * tree_create();
void preorder(bitree * r);
void inorder(bitree * r);
void postorder(bitree * r);
void layerorder(bitree * r);

#endif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5389449/article/details/140172944

网友A:
数据结构还是要必知必会的

网友B:
树和二叉树的概念解释得很清晰,对于理解非线性数据结构非常有帮助。

网友C:
树和二叉树的概念解释得非常清晰,对于理解非线性表的结构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