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OLED

楼主(2025-05-08):
OLED 简介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Organic 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 OELD)OLED 由于同时具备自发光,不需背光源、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可用于挠曲性面板、使用温度范围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等优异之特性,被认为是下一代的平面显示器新兴应用技术。
LCD 都需要背光,而 OLED 不需要,因为它是自发光的。这样同样的显示,OLED 效果要来得好一些。以目前的技术,OLED 的尺寸还难以大型化,但是分辨率确可以做到很高。

正点原子的 OLED 显示模块

大多数0.96寸OLED屏幕的分辨率为128×64像素。颜色选项方面,虽然大多数0.96寸OLED屏幕为单色(通常是白色或蓝色),但也有双色版本,例如黄蓝双色,其中屏幕的一部分显示黄色,另一部分显示蓝色。

7线SPI和4线IIC的OLED

该模块有以下特点:1)模块有单色和双色两种可选,单色为纯蓝色,而双色则为黄蓝双色。
2)尺寸小,显示尺寸为 0.96 寸,而模块的尺寸仅为 27mm26mm 大小。
3)高分辨率,该模块的分辨率为 12864。
4)多种接口方式,该模块提供了总共 4 种接口包括:6800、8080 两种并行接口方式、4
线 SPI 接口方式以及 IIC 接口方式(只需要 2 根线就可以控制 OLED 了!)。
5)不需要高压,直接接 3.3V 就可以工作了。

该模块采用 8*2 的 2.54 排针与外部连接,总共有 16 个管脚,在 16 条线中,我们只用了 15
条,有一个是悬空的。15 条线中,电源和地线占了 2 条,还剩下 13 条信号线。在不同模式下,我们需要的信号线数量是不同的,在 8080 模式下,需要全部 13 条,而在 IIC 模式下,仅需要2 条线就够了!这其中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复位线 RST(RES),RST 上的低电平,将导致OLED 复位,在每次初始化之前,都应该复位一下 OLED 模块。OLED 模块的控制器是 SSD1306。一种是 8080的并口方式,另外一种是 4 线 SPI 方式。

不管是IIC还是三线SPI、四线SPI,乃至8080并口驱动OLED,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写数据和写命令。也就是说当你已经有一份可以驱动的代码,你就可以很快的修改成其他接口协议来驱动OLED。

模块 8080 接口读写原理
OLED 模块的 8080 接口方式需要如下一些信号线:
CS:OLED 片选信号。
WR:向 OLED 写入数据。
RD:从 OLED 读取数据。
D[7:0]:8 位双向数据线。
RST(RES):硬复位 OLED。
DC:命令/数据标志(0,读写命令;1,读写数据)。
模块的 8080 并口读/写的过程为:先根据要写入/读取的数据的类型,设置 DC 为高(数据)
/低(命令),然后拉低片选,选中 SSD1306,接着我们根据是读数据,还是要写数据置 RD/WR为低,然后:
在 RD 的上升沿, 使数据锁存到数据线(D[7:0])上;
在 WR 的上升沿,使数据写入到 SSD1306 里面;
SSD1306 的 8080 并口写时序图:

SSD1306 的 8080 并口读时序图:

SSD1306 的 8080 接口方式下,控制脚的信号状态所对应的功能:

在 8080 方式下读数据操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例如读显存的时候)需要一个假读命
(Dummy Read),以使得微控制器的操作频率和显存的操作频率相匹配。在读取真正的数据之前,由一个的假读的过程。这里的假读,其实就是第一个读到的字节丢弃不要,从第二个开始,才是我们真正要读的数据。

并行接口模式就介绍到这里,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4 线串行(SPI)**方式,4 先串口模式使
用的信号线有如下几条:

模块的SSD1306驱动显视原理
SSD1306 显存

SSD1306 的显存总共为 12864bit 大小。SSD1306 将这些显存分为了 8 页。

SSD1306 的每页包含了 128 个字节,总共 8 页,这样刚好是 12864 的点阵大小。因为每次写入都是按字节写入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使用只写方式操作模块,那么,每次要写 8 个点,这样,我们在画点的时候,就必须把要设置的点所在的字节的每个位都搞清楚当前的状态(0/1?),否则写入的数据就会覆盖掉之前的状态,结果就是有些不需要显示的点,显示出来了,或者该显示的没有显示了。这个问题在能读的模式下,我们可以先读出来要写入的那个字节,得到当前状况,在修改了要改写的位之后再写进 GRAM,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之前的状况了。但是这样需要能读 GRAM,对于 3 线或 4 线 SPI 模式,模块是不支持读的,而且读->改->写的方式速度也比较慢。

所以我们采用的办法是在 STM32 的内部建立一个 OLED 的 GRAM(共 128*8 个字节),在
每次修改的时候,只是修改 STM32 上的 GRAM(实际上就是 SRAM),在修改完了之后,一次性把 STM32 上的 GRAM 写入到 OLED 的 GRAM。当然这个方法也有坏处,就是对于那些 SRAM很小的单片机(比如 51 系列)就比较麻烦了。

SSD1306 命令

第一个命令为 0X81,用于设置对比度的,这个命令包含了两个字节,第一个 0X81 为命令,
随后发送的一个字节为要设置的对比度的值。这个值设置得越大屏幕就越亮。
第二个命令为 0XAE/0XAF。0XAE 为关闭显示命令;0XAF 为开启显示命令。
第三个命令为 0X8D,该指令也包含 2 个字节,第一个为命令字,第二个为设置值,第二
个字节的 BIT2 表示电荷泵的开关状态,该位为 1,则开启电荷泵,为 0 则关闭。在模块初始化的时候,这个必须要开启,否则是看不到屏幕显示的。
第四个命令为 0XB0~B7,该命令用于设置页地址,其低三位的值对应着 GRAM 的页地址。
第五个指令为 0X00~0X0F,该指令用于设置显示时的起始列地址低四位。
第六个指令为 0X10~0X1F,该指令用于设置显示时的起始列地址高四位。

驱动 IC 的初始化代码,我们直接使用厂家推荐的设置就可以了,只要对细节部分进行一些
修改,使其满足我们自己的要求即可,其他不需要变动。

软件设计
OLED_Init 函数
该函数的结构比较简单,开始是对 IO 口的初始化,这里我们用
了宏定义 OLED_MODE 来决定要设置的 IO 口,其他就是一些初始化序列了,我们按照厂家提供的资料来做就可以。最后要说明一点的是,因为 OLED 是无背光的,在初始化之后,我们把显存都清空了,所以我们在屏幕上是看不到任何内容的,跟没通电一个样,不要以为这就是初始化失败,要写入数据模块才会显示的。OLED_Init 函数代码如下:

//初始化 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if OLED_MODE==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 AFIO 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JTAG-DP 失能 + SW-DP 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GPIOB,0XFF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如果每一位决定一个 GPIO_Pin,则可以通过或的形式来初始化多个 IO
#els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GPIOB,0X0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GPIO_Pin_9);
#endi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80,OLED_CMD);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默认 0X3F(1/64)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默认为 0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bit2,开启/关闭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 //设置 COM 扫描方向;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设置 COM 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5:4]配置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对比度设置
OLED_WR_Byte(0xEF,OLED_CMD); //1~255;默认 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3:0],PHASE 1;[7:4],PHASE 2;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设置 VCOMH 电压倍率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

OLED_Refresh_Gram 函数
我们在 STM32 内部定义了一个块 GRAM:u8 OLED_GRAM[128][8];此部分 GRAM 对应 OLED 模块上的 GRAM。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只要修改 STM32 内部的 GRAM 就可以了,然后通过 OLED_Refresh_Gram 函数把 GRAM 一次刷新到 OLED 的 GRAM 上。该函数代码如下:

//更新显存到 LC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OLED_GRAM[n],OLED_DATA);
}
}

OLED_Refresh_Gram 函数先设置页地址,然后写入列地址(也就是纵坐标),然后从 0 开
始写入 128 个字节,写满该页,最后循环把 8 页的内容都写入,就实现了整个从 STM32 显存
到 OLED 显存的拷贝。
OLED_Refresh_Gram 函数还用到了一个外部函数,也就是我们接着要介绍的函数:
OLED_WR_Byte,该函数直接和硬件相关,函数代码如下:

#if OLED_MODE==1
//向 SSD1306 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DATAOUT(dat);
OLED_RS=cmd;
OLED_CS=0;
OLED_WR=0;
OLED_WR=1;
OLED_CS=1;
OLED_RS=1;
}
#else
//向 SSD1306 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OLED_RS=cmd; //写命令
OLED_CS=0;
for(i=0;i<8;i++)
{
OLED_SCLK=0;
if(dat&0x80)OLED_SDIN=1;
else OLED_SDIN=0;
OLED_SCLK=1;
dat<<=1;
}
OLED_CS=1;
OLED_RS=1;
}
#endif

这里有 2 个一样的函数,通过宏定义 OLED_MODE 来决定使用哪一个。如果
OLED_MODE=1,就定义为并口模式,选择第一个函数,而如果为 0,则为 4 线串口模式,选
择第二个函数。这两个函数输入参数均为 2 个:dat 和 cmd,dat 为要写入的数据,cmd 则表明该数据是命令还是数据。这两个函数的时序操作就是根据上面我们对 8080 接口以及 4 线 SPI接口的时序来编写的。
OLED_GRAM[128][8]中的 128 代表列数(x 坐标),而 8 代表的是页,每页又包含 8 行,
总共 64 行(y 坐标)。从高到低对应行数从小到大。比如,我们要在 x=100,y=29 这个点写入1,则可以用这个句子实现:

OLED_GRAM[100][4]|=1<<2;

一个通用的在点(x,y)置 1 表达式为:

OLED_GRAM[x][7-y/8]|=1<<(7-y%8);

其中 x 的范围为:0~127;y 的范围为:0~63。
OLED_DrawPoint 函数
画点函数,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函数代码如下: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该函数有 3 个参数,前两个是坐标,第三个 t 为要写入 1 还是 0。该函数实现了我们在 OLED
模块上任意位置画点的功能。

OLED_ShowChar与字符集的点阵数据

我们介绍一下显示字符函数,OLED_ShowChar,在介绍之前,我们来介绍一下字
符(ASCII 字符集)是怎么显示在 OLED 模块上去的。要显示字符,我们先要有字符的点阵数
据。ASCII 常用的字符集总共有 95 个,从空格符开始,分别为: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我们先要得到这个字符集的点阵数据,这里我们介绍一个款很好的字符提取软件:
PCtoLCD2002 完美版。该软件可以提供各种字符,包括汉字(字体和大小都可以自己设置)阵提取,且取模方式可以设置好几种,常用的取模方式,该软件都支持。该软件还支持图形模式,也就是用户可以自己定义图片的大小,然后画图,根据所画的图形再生成点阵数据,这功能在制作图标或图片的时候很有用。

上图设置的取模方式,在右上角的取模说明里面有,即:从第一列开始向下每取 8 个点作
为一个字节,如果最后不足 8 个点就补满 8 位。取模顺序是从高到低,即第一个点作为最高位。如-------取为 10000000。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高位在前。我们按这样的取模方式,然后把 ASCII 字符集按 126
大小、168 和 2412 大小取模出来(对应汉字大小为 1212、1616 和 2424,字符的只有汉字的一半大!),保存在 oledfont.h 里面,每个 126 的字符占用 12 个字节,每个 168 的字符占用16 个字节,每个 24*12 的字符占用 36 个字节。
在知道了取模方式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取模的方式来编写显示字符的代码了,这里我们
针对以上取模方式的显示字符代码如下: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2/16/24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
u8 temp,t,t1;
u8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chr][t]; //调用 1206 字体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chr][t]; //调用 1608 字体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chr][t]; //调用 2412 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主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u8 t=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OLED_Init(); //初始化 OLED
OLED_ShowString(0,0,"ALIENTEK",24);
OLED_ShowString(0,24, "0.96' OLED TEST",16);
OLED_ShowString(0,40,"ATOM 2014/3/7",12);
OLED_ShowString(0,52,"ASCII:",12);
OLED_ShowString(64,52,"CODE:",12);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 OLED
t=' ';
while(1)
{
OLED_ShowChar(36,52,t,12,1);//显示 ASCII 字符
OLED_ShowNum(94,52,t,3,12); //显示 ASCII 字符的码值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 OLED
t++;
if(t>'~')t=' ';
delay_ms(500);
LED0=!LED0;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5389449/article/details/147594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