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PWM调制技术与应用实践

楼主(2025-05-08):
简介:脉冲宽度调制(PWM)技术在数字控制系统中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特别是STM32微控制器。本文详细介绍了STM32中PWM功能的实现与配置,包括预分频器、自动重装载寄存器、比较寄存器、PWM通道、工作模式以及如何调节PWM频率和占空比。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使用STM32的HAL库和LL库进行PWM配置的基本流程,并强调了使用STM32CubeMX工具进行参数配置以简化开发的重要性。

1. PWM技术介绍
脉冲宽度调制(PWM)技术是一种通过改变脉冲的宽度来控制电压的方法,它在电子领域广泛应用于电机控制、调光、电源管理和通信等场景。PWM技术的核心在于通过快速切换输出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状态,从而生成一个平均电压可调的模拟信号。这种调制方式对于模拟信号的产生十分高效,并且由于其数字性质,相比传统模拟方法具有更好的控制精度和稳定性。

PWM信号由几个关键参数定义:频率、占空比、脉冲周期和脉冲宽度。频率决定了脉冲重复的快慢,占空比表示高电平时间在周期内的比例,而脉冲周期是单个脉冲的持续时间,脉冲宽度则是高电平的持续时间。了解这些参数及其相互关系,对于设计和优化PWM应用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参数如何在STM32微控制器上进行配置与调整。

2. STM32微控制器特性
2.1 STM32系列概述
2.1.1 STM32产品线与核心架构
STM32微控制器家族由STMicroelectronics生产,是基于ARM® Cortex®-M处理器的32位产品系列。根据不同的性能、内存大小和外设集成度,STM32系列分为多个产品线,包括STM32F0、STM32F1、STM32F3、STM32F4、STM32F7、STM32G0、STM32G4、STM32H7、STM32L0、STM32L1、STM32L4、STM32L5、STM32WB、STM32WL等。每条产品线针对特定的应用场景进行优化。

核心架构方面,STM32家族中的大多数产品采用Cortex-M3、M4、M7和M33处理器,这些处理器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能和功耗特点。Cortex-M3为入门级应用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Cortex-M4增加了数字信号处理(DSP)功能和单精度浮点单元(FPU);Cortex-M7是性能最高的处理器,提供了更多的内存和计算资源;Cortex-M33和M23则是基于ARMv8-M架构,提供了更先进的安全特性和低功耗设计。

2.1.2 STM32在PWM应用中的优势
STM32微控制器在PWM应用中的优势体现在其内置的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上,它们支持PWM信号的生成和调制。定时器的灵活性允许开发者轻松配置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适应多种应用场景,如电机控制、照明调节和传感器读数。

STM32的PWM模块还支持死区控制和互补输出,这些特性对于复杂的电机驱动至关重要。死区控制允许开发者设定两个PWM信号之间的时间延迟,避免上下桥臂同时导通造成短路。互补输出则提供两路相位相反的PWM信号,适用于H桥驱动器。

2.2 STM32的PWM功能详解
2.2.1 STM32 PWM模块的硬件特性
STM32的PWM模块具有高度的可配置性,其硬件特性包括但不限于:

可编程分频器,用于降低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从而影响PWM信号的输出频率。
可编程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用于设置PWM周期。
比较输出模式,用于设定PWM信号的占空比。
死区控制功能,用于保护功率电子开关。
多通道PWM输出,能够同时控制多个执行器。
PWM输出的极性控制,允许开发者根据需求选择信号的高低电平状态。
2.2.2 STM32 PWM信号的生成原理
STM32微控制器利用内置的定时器来生成PWM信号。定时器配置为自动重装载模式,并使用向上或向下的计数方式。定时器的计数频率由预分频器决定,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决定了计数的上限,进而决定了PWM信号的周期。通过比较寄存器,定时器可以生成具有特定占空比的PWM信号。

当定时器的计数值与比较寄存器的值匹配时,输出引脚的状态会改变,如果配置为产生PWM信号,那么输出引脚的电平会根据比较寄存器的值翻转。通过改变比较寄存器的值,开发者可以控制PWM信号的占空比。

下面是一个使用STM32 HAL库的代码示例,演示如何配置定时器产生PWM信号:

/* 定义PWM句柄 */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 初始化PWM时钟 */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 初始化PWM句柄结构体 */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uint32_t)((SystemCoreClock / 2) / 1000000) - 1; // 预分频器设置为1MHz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htim2.Init.Period = 2000 - 1; // 自动重装载值,产生2kHz的PWM频率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HAL_TIM_PWM_Init(&htim2);

/* 启动PWM通道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PWM模式1
sConfigOC.Pulse = 1000; // 设置占空比为5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极性高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启动PWM信号 */
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1);

在这段代码中,我们首先对定时器2进行初始化,设置其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装载值来得到所需的PWM频率。然后配置PWM模式和占空比,最后启动PWM通道输出。

PWM信号的生成原理和配置过程涉及硬件计时器的设置,以及计时器状态变化与输出引脚电平之间的关联。利用STM32的这些PWM硬件特性,开发者可以灵活实现精确控制的PWM应用。

3. 预分频器与定时器配置
预分频器和定时器的配置是实现精确PWM信号输出的关键。它们对于控制PWM信号的频率和分辨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章将深入探讨预分频器的作用、如何配置预分频器参数、定时器的工作模式选择以及定时器参数的计算与设置。

3.1 预分频器的作用与配置方法
3.1.1 预分频器在PWM频率中的作用
预分频器(Prescaler)是微控制器内部的一个计数器或时钟频率分频器,用于降低定时器输入时钟频率。在STM32微控制器中,预分频器的作用是生成适合PWM信号的频率。预分频器通过接受一个高频的内部时钟源,并将其分频到一个较低频率的时钟信号,这样定时器就可以以更慢的速度计数,从而产生更低频率的PWM信号。

3.1.2 如何正确配置预分频器参数
配置预分频器参数时,需要考虑实际应用中对PWM信号频率的需求。预分频器的值(PSC)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ARR)一起决定了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和PWM的频率。

公式如下: [ \text{定时器时钟频率} = \frac{\text{输入时钟频率}}{(\text{PSC} + 1) \times (\text{ARR} + 1)} ]

在STM32的HAL库中,配置预分频器参数的步骤通常如下:

选择定时器并开启时钟。
设置预分频器的值。
计算并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配置PWM模式。
启动PWM输出。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HAL库配置STM32定时器的预分频器:

// 假设系统时钟为72MHz,需要配置定时器时钟频率为1MHz
#define TIM_CLOCK_FREQ 1000000 // 目标定时器时钟频率
#define TIM_INPUT_CLOCK 72000000 // 系统时钟频率

// 计算预分频器值和自动重装载值
uint32_t prescaler = (uint32_t)(TIM_INPUT_CLOCK / TIM_CLOCK_FREQ) - 1;
uint32_t period = 1000 - 1; // 假设我们想要产生一个周期为1ms的PWM信号

// 初始化定时器TIMx的PWM功能
void MX_TIMx_Init(void)
{
    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Instance = TIMx; // 定时器实例,例如TIM3
    htim.Init.Prescaler = prescaler; // 设置预分频值
    htim.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Init.Period = period; // 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值
    htim.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PWM_Init(&htim);

    // 配置PWM模式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period / 2; // 设置占空比为5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启动PWM
    HAL_TIM_PWM_Start(&htim, TIM_CHANNEL_1);
}

这段代码首先计算了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以达到目标的定时器时钟频率,然后初始化了定时器的PWM模式,并启动了PWM输出。这样配置后,定时器将以1MHz的频率计数,从而生成1ms周期的PWM信号。

3.2 定时器的配置技巧
3.2.1 定时器工作模式的选择
STM32微控制器中定时器有多种工作模式,包括:

向上计数模式(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器从0计数到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值,然后重新开始从0计数。
向下计数模式(TIM_COUNTERMODE_DOWN) :计数器从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计数到0,然后重新开始从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计数。
中心对称模式(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 :在向上和向下计数模式之间切换,产生对称的波形,适用于三相电机控制等。
选择定时器的工作模式需要根据PWM信号的需要以及应用的具体场景来决定。例如,在电机控制中,向上/向下计数模式可能更常见,而在需要对称波形的应用中,中心对称模式会是更合适的选择。

3.2.2 定时器参数的计算与设置
在配置定时器参数时,需要计算并正确设置几个关键的寄存器值,包括:

预分频器(PSC) :如之前所述,用于降低定时器的时钟频率。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 :定义了定时器计数的最大值,以及与之关联的PWM信号周期。
捕获/比较寄存器(CCR) :设置输出比较匹配值,用于产生PWM信号的占空比。
这些参数的设置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来计算。例如,如果想要产生频率为1kHz的PWM信号,并且知道系统时钟为72MHz,那么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计算:

计算预分频器值 ( \text{PSC} = (\frac{\text{系统时钟频率}}{\text{目标定时器时钟频率}}) - 1 )
计算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值 ( \text{ARR} = \text{目标定时器时钟频率} - 1 )
假设系统时钟为72MHz,目标PWM频率为1kHz,则预分频器值为71,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值为999,因为 ( \frac{72000000}{1000} - 1 = 72000 - 1 = 71 ) 以及 ( 1000 - 1 = 999 )。

这样配置后,定时器将每1ms产生一个周期,且在向上计数模式下,当计数器值达到999时,计数器将重置为0,从而产生周期为1ms的PWM信号。

通过这样的配置,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来精确地控制PWM信号,满足各种复杂的需求。

4.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与PWM周期
4.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原理
4.1.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功能描述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uto-Reload Register, ARR)是定时器的一部分,用于定义定时器的周期。在PWM模式下,ARR决定了PWM信号的周期。每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ARR设定的值时,会发生一次更新事件(Update Event),这可以用于重新加载定时器的值,从而控制PWM信号的频率。

在STM32微控制器中,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与预分频器共同作用,决定了PWM输出的频率。预分频器确定了定时器的输入时钟频率,而ARR则定义了定时器的计数范围。

4.1.2 如何设置PWM周期
要设置PWM周期,首先需要计算出所需的定时器频率。例如,如果想要一个20kHz的PWM信号,而微控制器的时钟源是8MHz,则可以设置预分频器来降低定时器的输入频率。

接下来,根据公式 PWM周期 = (ARR + 1) * (预分频值 + 1) / 定时器输入时钟频率 来计算ARR值。这个公式说明了ARR和预分频值如何共同影响PWM周期。

例如,如果我们选择一个预分频值为799(因为8MHz / (799 + 1) = 10kHz),并且我们想要一个20kHz的PWM信号,那么ARR应该是 (20kHz / 10kHz) - 1 = 1 。这意味着定时器从0计数到1,然后重复,产生所需的PWM周期。

下面是一个具体的代码示例:

// 假定使用TIM2定时器,微控制器时钟源为8MHz
uint32_t arr = (8000 / 20000) - 1; // 计算得到ARR值为399
uint16_t psc = 799; // 预分频值为799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psc; // 设置预分频值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arr; // 设置ARR值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HAL_TIM_PWM_Init(&htim2); // 初始化PWM

// 此时,PWM的周期应该为(399+1)*(799+1)/8000 = 0.05秒,即20kHz
4.2 PWM周期调整的影响因素
4.2.1 预分频器与重装载值的关系
预分频器(Prescaler)和自动重装载值(ARR)共同决定了定时器的计数频率。预分频器减慢了定时器的输入时钟频率,而ARR定义了定时器计数的上限。二者的组合直接影响PWM信号的频率。

通过调整这两个参数,可以灵活地改变PWM信号的周期和频率。如果需要减小PWM频率,可以增加预分频值或增加ARR值。反之,减小预分频值或ARR值可以提高PWM频率。

4.2.2 周期调整对PWM信号的影响
调整PWM周期会影响PWM信号的多个方面。首先,PWM信号的高电平时间(占空比)与周期长度直接相关。增加周期长度会延长每个PWM脉冲的持续时间,而减小周期则相反。

其次,周期的调整也会影响系统的响应时间和控制精度。周期较长的PWM信号可能导致控制延迟增加,而较短的周期可以提供更快的系统响应。

表格1展示了不同周期设置对PWM信号特性的影响:

| 周期长度 | 占空比调整范围 | 控制响应时间 | 系统稳定性 | |----------|----------------|--------------|------------| | 短 | 宽 | 快 | 可能降低 | | 长 | 窄 | 慢 | 提高 |

周期的调整还需要考虑应用场景的具体需求。例如,在电机控制中,较长的PWM周期可能对电机控制的平滑度有负面影响,而照明控制中较短的PWM周期可能会造成闪烁。

4.2.3 PWM周期调整的代码逻辑分析
当调整PWM周期时,代码逻辑需要更新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ARR值。以下是代码逻辑分析:

确定新的PWM频率 :根据应用场景需求确定新的PWM频率。
计算预分频器值 :根据当前的定时器时钟频率和期望的PWM频率计算预分频器值。
计算ARR值 :使用上述公式计算新的ARR值。
更新定时器配置 :将新的预分频器值和ARR值设置到定时器配置中。
重新初始化PWM :调用PWM初始化函数更新定时器的配置。
代码示例中, HAL_TIM_PWM_Init 函数会根据提供的预分频器和ARR值重新初始化定时器,从而实现PWM周期的调整。

// 代码逻辑分析 - 假设之前ARR和预分频器的值已经被更新
HAL_TIM_PWM_Init(&htim2); // 重新初始化PWM以应用新的计时器设置
4.2.4 代码逻辑的扩展性
代码逻辑需要有足够的扩展性来应对不同应用中对PWM周期的频繁调整需求。一种方法是将周期调整封装为函数,使其在需要时可以轻松调用。

void Set_PWM_Period(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16_t prescaler, uint32_t period) {
    htim->Init.Prescaler = prescaler;
    htim->Init.Period = period;
    HAL_TIM_PWM_Init(htim);
}
使用该函数可以轻松调整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ARR值,实现周期的调整:

Set_PWM_Period(&htim2, 799, 399); // 设置为之前计算的值
通过封装和参数化的方式,代码逻辑更加灵活,易于维护和复用。

5. 比较寄存器与占空比调节
5.1 比较寄存器的功能及配置
5.1.1 比较寄存器在PWM信号中的作用
比较寄存器是微控制器中用于生成PWM信号的关键组件。它通常与定时器配合使用,以确定PWM波形的占空比。占空比是指在一个周期内,PWM波形输出高电平的时间长度与整个周期时间的比率。占空比直接影响PWM控制下的设备行为,例如电机速度、亮度或其他模拟输出。

在STM32微控制器中,定时器与比较寄存器的配合使用允许开发者设置在何时将PWM信号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这定义了输出信号的占空比。STM32的高级定时器具有多个通道和对应的比较寄存器,可以同时控制多个PWM信号的占空比。

5.1.2 如何配置比较寄存器
配置比较寄存器通常涉及以下步骤:

初始化定时器:在定时器的周期寄存器中设置PWM波形的周期值。
设置比较模式:在比较寄存器的模式位中设置PWM模式,这通常通过配置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完成。
配置输出比较模式:通过设置输出比较模式寄存器,可以配置为PWM模式1或模式2。模式1和模式2的区别在于当比较匹配发生时输出信号的状态变化。
加载比较值:在比较寄存器中设置一个值,该值与计数器的当前值进行比较。当计数器值与比较寄存器值相等时,输出引脚的电平状态将根据配置的输出模式翻转。
下面是一个示例代码片段,展示如何在STM32中配置比较寄存器以生成PWM信号:

// 假设使用STM32 HAL库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 假设使用TIM1

// 初始化定时器为PWM模式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 预分频器值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htim1.Init.Period = 999; // 设置定时器周期的自动重装载值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HAL_TIM_PWM_Init(&htim1);

// 配置一个通道为PWM模式输出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PWM模式1
sConfigOC.Pulse = 499; // 设置占空比,与周期值一起决定占空比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极性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开始PWM信号输出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在上述代码中,定时器TIM1被初始化,并设置了一个周期和占空比。请注意,实际的预分频器值和周期值将取决于所需的PWM频率。此外,通过更改 sConfigOC.Pulse 值,开发者可以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

5.2 占空比的计算与调整技巧
5.2.1 占空比定义及其对PWM的影响
占空比(Duty Cycle)通常用百分比表示,其定义为:

占空比 = (高电平时间 / PWM周期) * 100%
占空比是PWM信号的一个重要特性,它影响着被控制设备的行为。例如,在电机控制中,增加占空比会增加电机的速度;在照明控制中,增加占空比可以提高亮度。因此,精确地调节占空比对于实现精确控制至关重要。

5.2.2 调整占空比的方法与实践
调整占空比的方法取决于实现细节和应用需求。在软件层面上,可以通过调整比较寄存器中的值来实现。在某些微控制器中,可能还支持动态调整,允许在运行时改变PWM参数,无需重新初始化定时器。

例如,若要在STM32中动态调整占空比,可以使用以下代码片段:

// 假设已配置好定时器和比较寄存器,现在动态调整占空比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newPulseValue);
在这里, newPulseValue 是一个新的脉冲值,直接决定了PWM波形的占空比。开发者需要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来计算这个值,以达到期望的控制效果。

调整占空比的实践案例通常涉及到电机速度控制、LED亮度调节、电磁阀控制等。每个应用都有其特定的控制需求和优化方法,要求开发者根据设备特性和应用场景仔细调整占空比。

请注意,调整占空比时应考虑系统性能,例如,快速的占空比变化可能导致突发电流,对电子设备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调整占空比时要平滑过渡,避免突然的剧烈变化。

6. PWM通道及工作模式
6.1 PWM通道的工作原理
6.1.1 单通道与多通道PWM的基本概念
脉冲宽度调制(PWM)通道是微控制器中产生PWM信号的基本单元。在STM32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多个通道产生多个独立或互补的PWM信号。单通道PWM意味着在一个定时器上配置一个PWM输出,而多通道PWM涉及在一个定时器上同时配置多个PWM输出,这些输出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互补的。

在单通道PWM中,一个定时器只有一个输出通道用于PWM信号的生成。这种配置通常用于简单应用,如单个LED的亮度控制或一个电机的转速控制。

多通道PWM则更加灵活,允许在一个定时器上生成多个PWM信号,这些信号可以用于更加复杂的控制场景。例如,在一个四通道PWM中,可以同时控制四个LED的亮度,或者在一个H桥电路中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和速度。

6.1.2 通道的独立与互补模式
在多通道PWM中,每个通道的PWM信号可以被配置为独立模式或互补模式。在独立模式下,每个通道的PWM信号相互独立,各控制不同的设备或应用。

互补模式允许两个通道产生互补的PWM信号。例如,在H桥驱动电机时,一个通道可以产生一个PWM信号,而另一个通道产生它的逻辑反相信号。这样可以简化H桥的控制逻辑,同时减少对外部硬件的需求。

在互补模式下,通常还可以设置死区时间,即在两个互补信号的切换之间插入一段非激活的时间间隔。死区时间可以防止由于开关元件的延迟导致的直通现象,从而保护电路。

6.2 PWM工作模式的深入解析
6.2.1 PWM模式下的信号输出特性
当STM32微控制器的定时器配置为PWM模式时,它会根据预设的频率和占空比产生周期性的PWM信号。PWM信号是方波信号,其中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占空比)和整个周期的时间(频率)是可以控制的。

PWM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越长,占空比越大,控制的设备(如电机或LED)接收的能量就越多。在电机控制应用中,这意味着电机的转速更快。相反,如果高电平持续时间较短,占空比小,则设备接收的能量减少。

6.2.2 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应用场景分析
PWM的不同工作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例如:

在LED调光应用中,通过调整PWM占空比,可以平滑地改变LED的亮度。
在电机控制中,PWM可以用来调整电机的速度和方向。
在电源管理应用中,可以使用PWM来调整输出电压或电流的稳定度。
在具体实现时,开发者需要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PWM工作模式和参数配置。例如,对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应用,可能需要更高的PWM频率;而对于需要更精细控制的应用,则需要较小的占空比调整步长。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如何利用STM32的库函数来实现PWM功能。

7. PWM频率与占空比的调整方法
7.1 软件调整PWM频率与占空比
在STM32微控制器中,我们通常通过软件调整PWM频率与占空比。这主要涉及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和利用STM32的HAL库或LL库中的函数。

7.1.1 利用软件函数动态调整参数
通过软件函数动态调整PWM参数,可以实现对输出信号的实时控制。例如,在HAL库中,我们可以使用 HAL_TIM_PWM_Start() 函数启动PWM,并通过修改定时器的预分频器(ARR)和捕获比较寄存器(CCR)值来调整频率和占空比。

// 启动PWM输出
HAL_TIM_PWM_Start(&htimx, TIM_CHANNEL_1);

// 更新占空比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x, TIM_CHANNEL_1, new_duty_cycle);

// 更新频率
uint32_t new_period = __HAL_TIM_GET_AUTORELOAD(&htimx) - 1;
__HAL_TIM_SET_AUTORELOAD(&htimx, new_period);
在上述代码中, htimx 是定时器句柄, TIM_CHANNEL_1 是PWM通道, new_duty_cycle 和 new_period 分别是新的占空比和周期值。

7.1.2 调整对系统性能的影响评估
软件调整PWM参数虽然灵活,但也带来了额外的处理负荷。修改参数时需要注意系统性能的影响,特别是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场景。例如,频繁地调整参数可能会导致微控制器的CPU占用率增加,从而影响其他任务的执行。

7.2 硬件调整PWM频率与占空比
硬件调整PWM频率与占空比通过外部电路或专用模块实现,降低了微控制器的处理负担,可以提高PWM输出的稳定性和精确度。

7.2.1 硬件调制方法及其优势
硬件调制通常涉及到专用的PWM发生器芯片或使用微控制器内置的硬件调制功能。这些硬件模块可以独立于主处理器运行,实现精确的时序控制。

例如,使用STM32的高级定时器模块,可以实现硬件PWM输出,通过配置定时器的模式寄存器和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来设置频率和占空比。

7.2.2 结合硬件调整的PWM应用案例
在某些应用中,比如工业控制系统,硬件调制PWM是首选方法。这是因为硬件调整可以减少主处理器的负载,同时提供高精度和高稳定性的PWM信号输出。

例如,在电机驱动应用中,硬件调制可以与电流反馈环路结合,确保电机以恒定的转速或扭矩运行。在照明系统中,硬件调制的PWM信号可以提供更加平滑和稳定的亮度调节。

以上内容对软件和硬件调整PWM频率与占空比提供了深入的解析,阐述了各自的优劣,并通过示例代码和应用场景分析,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实施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开发者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和系统资源进行合理选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430341/article/details/147685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