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烧录 Micropython

楼主(2025-05-08):
准备工作
我有五块Stm32的单片机,头两个失败原因是,编译出来的固件超过FLASH了。

Make的安装 =====> 用于管理整个编译和链接过程
Gcc的安装 =====> 编译mpy-cross
arm-none-eabi-gcc的安装 =====>用于将 C/C++ 源代码编译成适用于 ARM 嵌入式系统的机器代码
F411CEU6的 配置文件
dfu文件的 烧录工具
其他,用DfuSe不能识别,用STM32CubeProgrammer可以烧录bin
开始操作
获取Micropython的代码,这里我选择是1.24.0版本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icropython.git
cd micropython
git checkout v1.24.0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获取配置文件,并放置在micropython\ports\stm32\boards下,如果不需要修改配置文件,可直接编译
make BOARD=WEACT_F411CEU6
可以看到在stm32文件夹下新生成了一个“build-WEACT_F411CEU6”,可以在这里边找到
firmware.dfu
用单片机的typeC插到电脑上,使用Boot按钮和Reset按钮操作,直到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看到“Stm32 BootLoader”,如果没有看到,则需要安装驱动(可以用zadig安装)
这时,使用dfu工具查看,会看到如下信息,可以看到 [0483:df11] 即为目标机
C:\Users\Administrator>dfu-util --list
dfu-util 0.11

Copyright 2005-2009 Weston Schmidt, Harald Welte and OpenMoko Inc.
Copyright 2010-2021 Tormod Volden and Stefan Schmidt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and has ABSOLUTELY NO WARRANTY
Please report bugs to http://sourceforge.net/p/dfu-util/tickets/

Found DFU: [0483:df11] ver=2200, devnum=4, cfg=1, intf=0, path="1-1.3", alt=3, name="@device Feature/0xFFFF0000/01*004 e", serial="3362334E3034"
Found DFU: [0483:df11] ver=2200, devnum=4, cfg=1, intf=0, path="1-1.3", alt=2, name="@OTP Memory /0x1FFF7800/01*512 e,01*016 e", serial="3362334E3034"
Found DFU: [0483:df11] ver=2200, devnum=4, cfg=1, intf=0, path="1-1.3", alt=1, name="@option Bytes  /0x1FFFC000/01*016 e", serial="3362334E3034"
Found DFU: [0483:df11] ver=2200, devnum=4, cfg=1, intf=0, path="1-1.3", alt=0, name="@internal Flash  /0x08000000/04*016Kg,01*064Kg,03*128Kg", serial="3362334E3034"
执行烧录
D:\A_GitCode\micropython\ports\stm32\build-WEACT_F411CEU6>dfu-util -a 0 -s :leave -D firmware.dfu
dfu-util 0.11

Copyright 2005-2009 Weston Schmidt, Harald Welte and OpenMoko Inc.
Copyright 2010-2021 Tormod Volden and Stefan Schmidt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and has ABSOLUTELY NO WARRANTY
Please report bugs to http://sourceforge.net/p/dfu-util/tickets/

Match vendor ID from file: 0483
Match product ID from file: df11
Multiple alternate interfaces for DfuSe file
Opening DFU capable USB device...
Device ID 0483:df11
Device DFU version 011a
Claiming USB DFU Interface...
Setting Alternate Interface #0 ...
Determining device status...
DFU state(10) = dfuERROR, status(10) = Device's firmware is corrupt. It cannot return to run-time (non-DFU) operations
Clearing status
Determining device status...
DFU state(2) = dfuIDLE, status(0) = No error condition is present
DFU mode device DFU version 011a
Device returned transfer size 2048
DfuSe interface name: "Internal Flash  "
File contains 1 DFU images
Parsing DFU image 1
Target name: ST...
Image for alternate setting 0, (2 elements, total size = 314432)
Setting Alternate Interface #0 ...
Parsing element 1, address = 0x08000000, size = 14704
Erase           [=========================] 100%        14704 bytes
Erase    done.
Download        [=========================] 100%        14704 bytes
Download done.
Parsing element 2, address = 0x08020000, size = 299712
Erase           [=========================] 100%       299712 bytes
Erase    done.
Download        [=========================] 100%       299712 bytes
Download done.
Done parsing DfuSe file
Submitting leave request...
Transitioning to dfuMANIFEST state
结束烧录,可以看到设备管理器出现一个大容量存储设备,这时就可以打开Thonny,编写一段代码查看烧录的固件情况

问题回顾
这次遇到的问题,比前几篇遇到的都多,前前后后大概一周时间,包括等F411到货的时间
F103和F401的问题是固件过大,套路摸的差不多,mpconfigboard.h定义组件信息,决定哪些硬件组件和功能在当前开发板上启用、mpconfigboard.mk定义链接信息,指定固件构建过程中的源文件、库文件、链接器脚本等、stm32f4xx_hal_conf.h定义库信息,配置 STM32 HAL 库的使用情况,决定哪些外设和功能被启用、pins.csv定义引脚信息,指定开发板上各个引脚的名称、类型、功能等,这些引脚不是那么重要,只是为了方便起个别名,最重的还有一个就是HSE,F411这个外置了一个25MHz的晶振
除了固件过大的问题,再就是生成的bin固件是两个,一个0.bin,一个1.bin,走了很多弯路,最后得到结论,这两个都要烧录到单片机中(上文我选用的dfu,所以就不用管bin了),根据你mpconfigboard.mk中的地址来设置,如果没设置,可以在make的时候设置V=1查看

后记
       还是吃了基础薄弱的亏,弄了一下午,期间还走了用Daplink测串口、晶振计算错误等弯路,最后找到了这个标准的配置文件后,才算排除了一些因素,最后锁定在bin烧录问题上,最后换dfu才成功。好啦,接下来可以踏实的尝试画PCB了,回过头来再继续补坑Micropython+Pico2+Lvgl(官方的停止更新了)、Micropython+Pico1/Pico2+Openmv(官方不支持)。考虑到Lvgl的C版本还一直活跃,可以继续尝试C+Stm32+Lvgl。另外单片机支持TensorFlow Lite,做一些简单的边缘计算,还是可以玩玩的。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yueritian/article/details/147654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