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网络ping 不通的问题

楼主(2025-05-07):
我用官方的板子:GD32450Z-EVAL 2019-21-V1.1开发版,和官方给的网络的例程,在电脑上ping板子的网络ping 不通,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的么,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B:
关闭防火墙没?

网友C:
可能是网络路径问题。

网友D:
确认电脑ip地址和板子ip地址是否在同一个网段;
ipv4地址由4字节组成,类似192.168.1.0,其中前三个字节就是网段

网友E:
检查网线连接是否问题。

网友F:
试试更换网线或以太网接口,以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G:
开发板上的跳线设置是否正确,特别是与以太网相关的跳线。

网友H:
开发板是否已正确供电,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I:
开发板上的网络驱动是否已正确加载和初始化。

网友J:
代码中的网络初始化逻辑是否正确,包括以太网控制器、PHY芯片等的初始化。

网友K:
开发板和电脑的IP地址设置是否在同一网段内。

网友L:
检查开发板的IP地址是否与例程中的配置一致。

网友E:
暂时关闭电脑上的防火墙。

楼主(2025-08-06):
开发板上的,跳线帽没接对,

网友M:
确认网口物理连接

网友M:
确认开发板供电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