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宽电压低成本方案

楼主(2025-05-07):
大佬们,有没有低成本的宽电压方案?输入电压5-40V之间,输出稳定5V的。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ldo和一些开关电源芯片,基本都在一块左右,算上外围电路,成本在2-3元。有没有更低成本的方案,价格在一块左右的

楼主:
顶一下,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A:
关键是你电流要多少?

网友A:
参考 大概也就1块左右,多用于电瓶车仪表

网友B:
看你应用场景了,允许的话稳压管便宜

网友C:
431 加3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NPN。
0.2元吧

网友D:
13001可以干到几百伏,得看你要多大电流。

网友E:
做这个产品还是看量吧,要是就几千台, 为了几毛钱花太多时间找方案也费精力

网友F:
5-40v电压跨度有点大啊

网友G:
微盟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