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论坛有英飞凌的技术支持吗?英飞凌官网的的账户被禁用,怎么解决?

楼主(2025-05-07):
论坛有英飞凌的技术支持吗?英飞凌官网的的账户被禁用,怎么解决?

网友A:
建议用公司邮箱注册myInfineon,如果用的是qq邮箱可以注册我们官方论坛的账号。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profile.language=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公司邮箱注册myInfineon,如果用的是qq邮箱可以注册我们官方论坛的账号。
https://community.infineo ...

谢了。去论坛试了,也是相同的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去论坛试了,也是相同的提示。

那可能需要您更换一个账号了

网友B(2025-06-17):
要是能找回还行,找不回就重新注册吧

网友C:
这个没遇到过,一般就是发邮件试试找回

网友D:
你找FAE估计不行,官网有联系的邮件,你试试呢

网友E:
一般禁用就重新建立个账号,很好用

网友F:
重新弄个账号吧,然后记住密码

网友G:
你这咋整的啊,密码忘记导致的?

网友H:
重新弄个吧,他们服务器都在国外,超级麻烦

网友I:
我建议你还是重新创建一个账号

网友J:
密码忘记了导致的吗这是?

网友K:
禁用就没办法了,重新创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