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又3.3V的CAN收发器吗?

楼主(2025-05-07):
请问又3.3V的CAN收发器吗?

网友A:
必须有啊!SN65HVD230

网友B:
单片机的CAN接口不行啊?

网友C:
有的,市面上确实有支持3.3V供电的CAN收发器。具体型号需要根据你的应用场景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啊!SN65HVD230

感谢指点!

网友D(2025-06-17):
有3.3V的CAN收发器

网友E:
SN65HVD230生产商:德州仪器(TI)。

网友F:
你可以了解一下,SN65HVD230,3.3V单电源供电,符合ISO 11898-2标准,适用于较高通讯速率、良好抗干扰能力和高可靠性CAN总线的串行通信。具有差分收发能力,最高速率可达1Mbps。总线引脚静电放电(ESD)保护超过±16kV人体模型(HBM),具有热关断保护和开路故障安全设计。

网友G:
TPT133X系列支持3.3V供电,支持5Mbps的CAN FD通信,兼容ISO11898-2:2016规范要求。具有多种故障保护功能,如总线引脚ESD保护(±6kV IEC61000-4-2接触放电)、总线故障保护(±45V)、VCC欠压保护、TXD和RXD显性超时、过温保护等。支持Silent mode、Standby mode、Shutdown mode三种低功耗模式,且TPT1334在低功耗模式下具有远程唤醒功能。

网友H:
芯力特3.3V单电源供电CAN收发器:系列:SIT65HVD23x系列(如SIT65HVD230-235)和SIT3051系列。

网友I:
MAX33053E/MAX33054E:美信集成,特点:+3.3V供电,支持高达2Mbps的CAN数据率。具有±65V故障保护、±25V共模输入范围(CMR)和±25kV ESD保护。支持低电流待机模式、静默模式、低摆率模式等,以降低功耗和EMI辐射。

网友J:
MAX3051是+3.3V单电源供电,支持高达1Mbps的数据率。具有四种不同的工作模式:高速、斜率控制、待机与关断模式。输入共模范围为-7V至+12V,超出了ISO 11898规定的-2V至+7V范围。采用8引脚SO和SOT23封装,工作在-40°C至+85°C扩展级温度范围。

网友K:
这个CAN收发用3.3V供电的不是很多吗

网友L:
你去立创商城或者其他商城平台查查就好了

网友M:
一般是很多的,比如TI或者美信等都可以

网友N(2025-08-28):
有 3.3V 的 CAN 收发器,例如德州仪器的 SN65HVD230、TCAN332,芯力特的 SIT65HVD230,以及川土微电子的 CA-IF103X 系列等,它们能适配 3.3V 系统的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