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mc07x MCPWM 为何无法多次触发adc 采样?

楼主(2025-05-07):
修改ADC为单段采样,中断使能打开;现象IO 0.6口 从低变到高之后保持;中断程序如下:

楼主:


楼主:

void 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uint16_t current_state = GPIOx->PDO & GPIO_Pin;

    if(current_state)
    {
        GPIOx->BRR = GPIO_Pin;  // ??
    }
    else
    {
        GPIOx->BSRR = GPIO_Pin; // ??
    }
}
void ADC0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RQFlag(ADC0,ADC_SF1_IF))
                {
                          ADC_ClearIRQFlag(ADC0,ADC_SF1_IF);
                                GPIO_TogglePin(GPIO0 ,GPIO_Pin_6);
                }
}

楼主:

求助求助!!!
使用LK07x 官网demo mcpwm 触发 ADC采集;
目前该demo 触发adc 采集一次就结束了,如何修改 可以一直连续触发adc 采集呢?
修改ADC为单段采样,中断使能打开;现象IO 0.6口 从低变到高之后保持;中断程序如下:
void 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uint16_t current_state = GPIOx->PDO & GPIO_Pin;

    if(current_state)
    {
        GPIOx->BRR = GPIO_Pin;  // ??
    }
    else
    {
        GPIOx->BSRR = GPIO_Pin; // ??
    }
}
void ADC0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RQFlag(ADC0,ADC_SF1_IF))
                {
                          ADC_ClearIRQFlag(ADC0,ADC_SF1_IF);
                                GPIO_TogglePin(GPIO0 ,GPIO_Pin_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