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2是不是不能接 外部无源晶振XTH

楼主(2025-05-07):
HC32F002是不是不能接 外部无源晶振XTH
外部管脚PA01输入的时钟信号(频率为1~16MHz)仅1支脚

可有建议时钟信号元件

网友A:
HC32F002可以接外部无源晶振XTH,但需注意其时钟配置方式。

网友B(2025-06-11):
HC32F002可以接外部无源晶振XTH,

网友C:
需注意其时钟配置方式。HC32F002支持外部输入1 - 16MHz的时钟信号,可通过外部管脚PA01输入时钟信号(频率为1 - 16MHz),不过该时钟信号仅需1支脚连接。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中,要按照小华半导体提供的时钟配置流程,设置XTH频率范围、配置晶振参数、使能目标时钟等,以确保外部无源晶振能正常工作。

网友E:
这么应该是可以接的

网友F:
你试试吧,或者问问FAE试试吧,这个用的不多

网友G:
我知道是可以接,但是具体没测试过

网友H:
应该可以接XTH无源晶振的吧

网友I:
你看看数据手册呢?一般手册会介绍如何接的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接无源晶振

网友K:
这个芯片好像可以接,但是好像一般都内部晶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