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16在115200波特率通信时每隔几十字节就出错。。

楼主(2025-05-07):
SH79F1616在115200波特率通信时每隔几十字节就出错,降低到57600波特率后通信正常,这是否与UART模块的时钟分频有关?如何排查和解决?

网友A:
从楼主的描述上来看,像是波特率时钟偏差导致的。
看看是不是内置晶振的偏差过大导致的问题,把修正值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B:
检查SH79F1616的UART模块时钟分频设置,确保分频系数计算正确,并且与系统时钟匹配。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晶振来提供更稳定的时钟源。

网友D:
降低波特率

网友E:
检查通信线路是否存在干扰、阻抗不匹配或信号衰减等问题。

网友F:
查阅SH79F1616的数据手册。

网友G(2025-07-17):
把知道的都列出来
晶振精度不足:内部 RC 振荡器误差大(±5%),需外接高精度晶振(≤±0.5%)。
波特率误差超限:通信波特率误差应<2%,需检查 BRG 寄存器配置及计算公式。
干扰问题:未隔离的 RS232/TTL 转换芯片易受干扰,建议增加磁珠或光耦隔离。
接收缓冲区溢出:中断处理不及时导致 FIFO 溢出,需优化中断服务程序,确保数据及时处理。
电源稳定性:电源纹波过大(>50mV)会影响通信稳定性,需添加滤波电容。

网友H(2025-09-25):
SH79F1616 在 115200 波特率下通信每隔几十字节出错,可能是时钟精度不足,波特率误差超 5%;或中断优先级不合理,接收中断被抢占;也可能是缓冲区溢出,未及时读取数据;还可能硬件布线干扰,需检查晶振、优化中断、增大缓冲区、加强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