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16软件配置错误是否会导致串口通信失败?

楼主(2025-05-07):
SH79F1616软件配置错误是否会导致串口通信失败?

网友A:
会的。肯定会的

网友B:
是的,必须会的。

楼主:
检查中断或DMA配置。

网友C:
是的,软件配置错误确实可能导致串口通信失败。请检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