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请问 MounRiver_Studio_Setup_V210 的输出窗口,能不能移动到右边?

楼主(2025-05-07):
请问 MounRiver_Studio_Setup_V210 的输出窗口,能不能移动到右边?本来写代码的窗口就不够用,现在这个输出窗口还占用了一大截。
如下图:

网友A:
MRS2输出窗口暂不支持移动到页面右侧,代码编辑时可点击窗口右上角关闭按钮关闭该窗口,需要时再通过如下方式重新打开该窗口:
1.编译工程,窗口自动弹出
2.点击菜单项Window->OpenView->Build Output

后续版本将对页面空间进行优化,支持一键收缩左侧资源区、右侧调试监控区、底部编译输出区,以获取最大的代码编辑页面视野。

网友B(2025-06-11):
凑合用吧,目前应该还在优化中,国产mcu有配套IDE已经很难得了。

网友C:
您好,MounRiver_Studio_Setup_V210 的输出窗口是可以移动的。您可以通过拖动窗口的标题栏来改变它的位置。如果无法移动,请检查是否有锁定窗口的设置。

网友D:
可以尝试在设置中查找窗口布局的选项,通常这类软件都允许用户自定义窗口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