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windows GCC开发环境搭建遇到make 报错

楼主(2025-05-07):
按照官方的指导文档,已经安装了Vscode软件,gcc编译工具链,make for windows。但是执行make 命令的时候,有报错,无法生成相关的hex 或者bin文件 。报错如下:

PS E:\1\Nationstech.N32G45x_Library.2.0.0\projects\n32g45x_EVAL\examples\GPIO\LedBlink\GCC> make
process_begin: CreateProcess(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ake11108-1.bat, C:\Users\ADMINI~
1\AppData\Local\Temp\make11108-1.bat, ...) failed.
make (e=5): 拒绝访问。
make: [Makefile:152: build] Error 5 (ignored)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4 -mthumb -mfpu=fpv4-sp-d16 -mfloat-abi=hard -Wall -Os -ffunction-s
ections -fdata-sections -g -gdwarf-2 -MMD -MP -MF"build/n32g45x_it.d" -DN32G45X -DUSE_STDPERIPH_DRI
VER -I../../../../../../firmware/CMSIS/core/ -I../../../../../../firmware/CMSIS/device/ -I../../../
../../../firmware/n32g45x_std_periph_driver/inc/ -I../../../../bsp/inc/ -I../inc/  -c -Wa,-a,-ad,-a
lms=build/n32g45x_it.lst ../src/n32g45x_it.c -o build/n32g45x_it.o
../src/n32g45x_it.c:126:1: fatal error: opening dependency file build/n32g45x_it.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26 | }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 *** [Makefile:136: build/n32g45x_it.o] Error 1
PS E:\1\Nationstech.N32G45x_Library.2.0.0\projects\n32g45x_EVAL\examples\GPIO\LedBlink\GCC>

楼主:
报错截图,如下:

网友A:
提供以下排查方向,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1、解决权限问题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VS Code或终端或者将项目移到没有权限限制的目录(如非系统目录);
检查杀毒软件是否阻止了临时文件创建;
2、创建build目录
在编译之前试试先创建build目录看看:mkdir build;
3、其他检查
确保GCC工具链路径已加入系统PATH环境变量;
检查Makefile文件中所有路径是否正确(特别是Windows中使用反斜杠\可能需要转义)。

网友B:
是不是需要 make clean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以下排查方向,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1、解决权限问题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VS Code或终端或者将项目移到没有 ...

太感谢了,以管理员身份运行VS Code 就可以了。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以管理员身份运行VS Code 就可以了。感谢感谢!!!

解决就好!

网友C:
检查工具链是否有正确安装。

网友D:
Makefile中有没有语法错误?

网友E:
缺少依赖项?

网友F:
库路径设置不对?

网友E:
环境变量问题?

网友F:
如果问题复杂,尝试逐步调试Makefile,每次只处理一个部分,以找出具体问题。

网友G:
估计是权限的问题。建议把工程目录放在系统驱动器以外的驱动器上。Keil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