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发现一个好玩的现象

楼主(2025-05-07):
今天测试一个5倍左右的正向放大电路,刚开始R1是5.1K发现Q1(S8050)的发射极处波形振荡,放大器输出也振荡,然后把R1换成100Ω或者0Ω就不振荡了。原理上讲R1越大电路响应速度应该越慢,因此放大器的输出和反馈波形会产生相位差造成自激振荡。
我之前也用过这个电路,见我发的如何产生幅值可变的PWM那个帖子。在那个电路中R1也是5.1K,只不过三极管型号是KTD1047-Y-U/P,并且Q1的发射极还有一个100uF的对地电容,这么讲的话电路滞后性应该更大,电路更容易自激振荡才对,但是实际上电路输出却很稳定。

网友A:
这是附加电路产生的极点与运放主极点相对位置对稳定性的影响,只要两者相距够远就能稳定;能解释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