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AM 在内存窗口中显示为 “????????”

楼主(2025-05-07):
STM32CubeIDE 调试一个STM32F407的程序。
Memory 窗口在 RAM 区域中显示 800 RAM 字节的间隙(见下图)。

网友A:
估计是内存未初始化导致的吧。

网友B:
检查链接脚本中定义的内存区域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所有内存区域是否都被正确初始化。

网友D:
如果怀疑是外设映射导致的问题,检查外设的初始化代码和配置。

网友E:
堆和栈的配置可能导致某些内存区域未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