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DMA处理 ADC时 调用两次

楼主(2025-05-07):
DM, DMA, AD, ADC, dc
使用 STM32G474 和 STM32CubeIDE,以及 HAL。
用 TIM3触发的 3 个 ADC 模块同时启动。
在 DMAx_Channely_IRQHandler 函数中读取结果,在 GPIO 中进行了切换。
我有 3 个DMAx_Channely_IRQHandler功能,每个 ADC 一个
所有输出都显示 DMAx_Channely_IRQHandler 函数被调用了两次。

网友A:
只启用需要的中断类型。

网友B:
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有没有冲突。

网友C:
在每次传输完成后,DMA 通道可能未正确停止或重新启动,导致重复触发中断。

网友D:
如果 ADC 配置为连续转换模式,可能会导致 DMA 传输多次触发。

网友E:
缓冲区大小与 ADC 采样点数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