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无法设置 Ram2 的 Load 地址

楼主(2025-05-08):
AD, RAM, M2, ST

用stm32L471RET6  如何将 ram2 的加载地址设置为 ram?

网友A:
内存配置错误?

网友B:
可能是启动文件问题。

网友C:
检查启动文件中关于内存初始化的部分与链接脚本是否一致。

网友D(2025-06-10):
在使用STM32L471RET6时,若要将RAM2的加载地址设置为RAM,需通过修改链接脚本(如.ld文件或Keil中的.sct文件)来实现

网友E:
在链接脚本中,需要定义RAM2的内存区域,并确保其加载地址和运行地址都在RAM范围内

网友F:
如果使用Keil开发环境,需要修改.sct文件(分散加载文件)来定义RAM2的加载地址

网友G:
确保分配的地址范围不超过芯片实际RAM2的大小

网友H:
对于STM32L471RET6,RAM2的起始地址通常是0x10000000,大小可能为32KB,具体需参考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I:
分配的地址不能和默认分配的函数或变量冲突,否则编译会报错

网友J:
编译后,可以使用调试工具查看内存映射,确保变量或代码段被正确放置到RAM2

网友K:
在代码中,可以使用编译器特定的属性来指定变量或代码段放置到RAM2。例如,在GCC编译器中,可以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user_arry_stack")))

网友L:
你用cubemx来配置试试呢?应该能弄吧

网友M:
取消默认内存布局,在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中,取消勾选“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编辑.sct文件:在.sct文件中添加RAM2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