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主从切换为啥老出错?

楼主(2025-05-08):
SPI模式从机改主机是不是不能直接切?有什么状态得先清一下?

网友A:
SPI_SR状态读一下,有没有BUSY没清?

网友B:
是不是DMA也在用SPI?冲突了?

网友C:
我用F103时只能软件模拟主从切换。

网友D:
CubeMX生成的代码好像默认就是主机。

网友E:
你有加延时吗?我加了几毫秒才稳定。

网友F:
我之前改成主机时挂住了,重启后才能用。

网友G:
看下是不是SPI_CR1的配置没刷新成功?

网友H:
会不会是NSS脚没配置对?

网友I:
是不是主从模式切换时没清状态位?

楼主:
我也遇到过,感觉切换前得先禁用SPI。

网友J:
在切换模式时,SPI 配置寄存器需要正确设置。如果不正确地配置了主/从模式选择位,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J:
在切换前,禁用 SPI,切换模式后重新启用。

网友J:
SPI 外设的配置不完整或不正确。

网友K:
在主模式和从模式之间切换过快?

网友L:
如果在切换模式时正在进行中断或 DMA 传输,可能会导致冲突。

网友M:
在主从切换时,片选信号的管理可能导致从设备未正确选中或释放。

网友N:
在切换模式时,完全重新配置 SPI 外设。

网友O:
在切换模式后,加入适当的延时。

网友P:
检查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P:
在切换模式前,禁用中断和 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