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TIM做PWM死区时间怎么调?

楼主(2025-05-08):
高级定时器的死区时间单位到底是多少?是不是跟时钟频率有关?

网友A:
死区调太大会不会烧管子?

网友B:
关了CHxN输出试试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C:
我用STM32CubeIDE图形界面调的。

网友D:
你用的是同步还是互补PWM?

网友E:
F302的高级定时器真的挺强。

网友F:
死区时间太大会影响占空比噢。

网友G:
我用CubeMX设了48,但是效果不明显。

楼主:
看下TIM1_BDTR寄存器,里面有设置。

网友H:
这个值单位是时钟周期,不是us。

网友I:
TIM1才支持死区时间吧?

网友J:
死区时间的单位是TDTS,因此其实际时间长度与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直接相关。

网友K(2025-06-14):
在STM32F3中使用TIM高级定时器配置PWM死区时间,需通过TIMx_BDTR寄存器的DTG字段设定,其单位与定时器时钟频率和分频因子相关

网友L:
根据所需的死区时间,选择合适的CKD值,并计算DTG[7:0]的值

网友M:
将计算得到的DTG值写入TIMx_BDTR寄存器,同时配置其他相关参数,如刹车功能、输出使能等

网友N:
占空比影响,死区时间会影响PWM输出的有效占空比,需在设计中予以考虑

网友O:
你用cubemx来配置,这个简单

网友P:
死区时间得计算的吧,有个公式我记得

网友Q:
硬件响应速度,实际死区时间需根据硬件的响应速度调整,确保功率开关器件不会同时导通

网友R:
确定时钟频率和分频因子:例如,系统时钟为72MHz,若时钟分频因子为1分频,则定时器时钟周期TDTS=1/72MHz=13.89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