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程序跑一段时间就HardFault?

楼主(2025-05-08):
这个是不是数组越界了?还是哪里栈开太小了?

网友A:
CubeMX生成代码我一般都自己再改改。

网友B:
我之前用USB也HardFault,后来是配置错了。

网友C:
你用FreeRTOS了吗?任务栈要够大。

网友D:
DMA越界我也遇到过,直接HardFault。

网友E:
我建议你加个watchdog,至少不会死机。

网友F:
看看是不是访问了空指针?

楼主:
F407跑快了,出问题也快。

网友G:
动态分配用多了就容易挂。

网友H:
有没有堆栈溢出?local变量太多了?

网友I:
开个HardFault_Handler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J:
可能访问了无效的内存地址.

网友K:
栈溢出导致的?

网友L:
可能执行了未定义或非法的指令。

网友M:
中断处理错误,或者电源不稳定、电磁干扰等硬件问题可能导致异常。

网友N:
中断服务程序尽可能简短,不进行复杂的操作。

网友O:
如果需要,启用 MPU 来保护特定内存区域,防止非法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