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串口DMA收数据总是丢几个字节?

楼主(2025-05-08):
是不是FIFO没开?DMA中断优先级也会影响这个吗?

网友A:
我给每帧加了起止位来检测完整性。

网友B:
有没有错位接收?检查一下串口参数。

网友C:
CubeMX默认配置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D:
我一般都改成LL库手动收。

网友E:
G070串口有FIFO,开一下试试。

楼主:
DMA的内存区域对齐了吗?

网友F:
有时候波特率太高也出错。

网友G:
我加了个空闲中断,收得稳多了。

网友H:
有没有检查HAL_UART_RxCpltCallback?

网友I:
DMA是不是用了Circular模式?

网友J(2025-06-14):
若DMA缓冲区容量小于实际接收的数据量,会导致数据溢出丢失。例如,当接收大量数据时,若缓冲区设置过小,超出部分将无法被存储

网友K:
DMA模式选择不当,未使用循环模式(Circular Mode)可能导致缓冲区满后停止接收。在循环模式下,DMA会自动回到缓冲区起始位置继续接收数据,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L:
中断与标志位处理问题

网友M:
USART与DMA初始化顺序错误,若在USART使能后、DMA使能前有数据到达,可能导致数据丢失。例如,若在USART初始化完成后立即接收数据,而DMA尚未使能,则数据无法被正确存储

网友N:
启用循环模式,在DMA配置中启用循环模式,避免缓冲区满后停止接收

网友O: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合理,若DMA或串口中断优先级过低,可能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延迟处理,导致数据接收不及时。例如,当高优先级中断频繁触发时,DMA中断可能无法及时响应,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P:
未及时清除标志位,未清除接收完成或错误标志位可能导致后续数据接收异常。例如,若未清除接收完成标志位,DMA可能无法正确触发下一次接收

网友Q:
在STM32G0中,未启用空闲中断可能导致无法及时处理不完整数据包。空闲中断可在数据接收间隙触发,便于及时处理数据

网友R:
优化中断优先级,提高DMA和USART中断的优先级,减少被其他中断延迟的可能性

网友S:
调整缓冲区大小,根据实际数据量增大DMA缓冲区,确保足够存储接收的数据

网友T:
偶尔丢字节且伴随校验错误

网友U:
如果DMA缓冲区的大小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数据溢出或丢失。

网友V:
排查 硬件线路干扰

网友W:
在DMA传输完成中断中,如果立即切换到其他操作(如切换收发模式),可能会导致数据未完全传输就被中断,从而丢失数据。

网友V:
避免在发送函数内部定义局部数组作为发送缓冲区,因为这可能导致指针在发送过程中被释放。

网友X:
如果数据传输速率过高,可能会超过串口的处理能力,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Y:
DMA传输完成中断处理不当

网友Z:
如果串口中断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A:
DMA/串口中断优先级,确保及时响应。

网友AB: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数据接收被延迟处理,从而引发丢包。

网友AC:
适当降低串口的波特率,确保数据传输速率在串口的处理能力范围内。

网友AD:
缓冲区大小与数据长度不匹配

网友AE:
硬件问题也可能导致数据丢失,例如信号线接触不良、电源不稳定等。

网友AD:
中断未及时处理导致缓冲区溢出

网友AF:
中断处理需先设置标志位,然后根据标志位判断中断原因,执行相应操作

网友AG:
使用调试器查看

网友AH:
添加 软件校验与超时机制,过滤错误数据。

网友AI(2025-11-05):
增大DMA缓冲区,适配数据量,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AJ:
调整中断优先级,确保DMA和USART中断快速响应,降低被其他中断拖慢的几率。

网友AK:
中断和标志位是单片机控制中的关键,确保在特定事件发生时及时响应。

网友AL(2026-02-02):
你遇到的串口 DMA 接收数据丢失字节的问题,是嵌入式开发中非常常见的痛点,这通常和 DMA 配置、中断时机、数据处理逻辑或缓冲区管理不当有关。

网友AM:
你遇到的问题是在使用串口 DMA 接收数据时总会丢失几个字节,这是嵌入式开发中非常常见的问题,通常和 DMA 配置、中断时机、缓存处理等环节有关。

网友AN:
FIFO 未开启是 DMA 传输异常的高频根因,和中断优先级无关但会放大优先级问题

网友AO:
波特率设置过高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出错增多,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AP:
你常用ll库手动收集数据,这是为了精确控制数据处理流程。

网友AQ:
中断处理时,需正确设置标志位,确保中断服务程序正确执行。标志位管理要严谨,避免冲突。

网友AR:
波特率太高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降低波特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