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用CubeMX生成代码后ADC跑不动?

楼主(2025-05-08):
是不是没打开时钟?或者有些管脚配置被复用了?

网友A:
我建议先用LL写一遍熟悉流程。

网友B:
你开了VREFINT参考吗?

网友C:
HAL库ADC配置我经常手动改。

网友D:
有可能是管脚复用冲突了。

楼主:
我用单次转换,手动触发最稳定。

网友E:
DMA接上试试,效率高不少。

网友F:
你是不是用了连续转换但没读值?

网友G:
C011这块ADC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网友H:
检查一下ADC的时钟源开没开。

网友I:
是不是ADC没使能或者通道设错了?

网友J: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K:
检查引脚配置。

网友L:
电源和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M:
采样时间设置过短?

网友N:
检查中断或 DMA 设置

网友O:
建议查看 STM32C0 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