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OLED屏显示乱了是I2C不稳?

楼主(2025-05-08):
是不是拉电阻值不合适?还是电源纹波太大导致的?

网友A:
电源纹波真的很关键,我吃过亏。

网友B:
看看是不是SCL波形有毛刺。

网友C:
会不会是I2C和别的外设冲突了?

楼主:
我直接用LL写I2C,控制更准。

网友D:
CubeMX配置的I2C时序准吗?

网友E:
你看ACK都正常吗?

网友F:
OLED电源不稳也会导致花屏。

网友G:
L031的I2C有时候要reset下总线。

网友H:
你用的I2C软驱动还是硬件I2C?

网友I:
拉电阻加到4.7k试试。

网友J:
I2C 总线对噪声和信号完整性要求较高。长导线、不良连接或电磁干扰可能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K:
上拉电阻值不当?

网友L:
I2C 通信速率设置过高,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尤其是在长导线或噪声环境下。

网友M: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N:
I2C 外设的配置错误,如地址设置不正确、时钟频率不匹配等,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O:
检查上拉电阻是否正确连接,并使用适当的阻值。

网友P:
降低 I2C 通信速率

网友Q: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观察 I2C 信号,检查是否有通信错误或噪声干扰。

网友R:
建议在代码中增加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