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RTC走时老是快一秒?

楼主(2025-05-08):
是不是晶振偏差太大?软件层能不能加补偿?

网友A:
我建议测24小时误差再调。

网友B:
电池供电电压低也会导致异常。

楼主:
CubeMX里RTC配置要看细节。

网友C:
你RTC时钟源是LSE还是LSI?

网友D:
有温漂的话走时也会快。

网友E:
看看RTC的同步标志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F:
用内部LSI就不准,换外部吧。

网友G:
L476支持RTC smooth calibration,可以用。

网友H:
我用软件每小时校准一次。

网友I:
是不是外部晶振偏差太大?

网友J:
用的 LSI吗?

网友J:
可能是晶振质量问题。

网友K:
环境温度波动较大,可能会影响 RTC 的精度。

网友L:
RTC 的预分频器设置不正确?

网友M:
如果用 LSI,建议切换到 LSE。

网友L:
考虑用温度补偿晶振。

网友N:
校准 RTC,定期调整时钟。

网友O:
一般都是匹配电容容值不正确导致的,建议用不同规格得电容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