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HAL库调用特别慢正常吗?

楼主(2025-05-08):
HAL库函数一层套一层,是不是用LL接口会快很多?

网友A:
HAL优点是通用,缺点是拖沓。

楼主:
串口等IO建议用LL或者DMA。

网友B:
不如裸写寄存器,效率倍增。

网友C:
你看一下执行时间就知道多慢。

网友D:
用-O2编译优化速度会好些。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进了中断里调HAL?

网友F:
我只用HAL初始化,操作全手写。

网友G:
F072资源不多,HAL用起来比较重。

网友H:
用LL接口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I:
是的,HAL函数一堆封装。

网友J: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HAL 函数调用,特别是在时间敏感的代码路径中。

网友J:
考虑将多个简单的操作合并为一个复杂操作,以减少函数调用次数。

网友K:
用中断或 DMA,这样可以释放 CPU 去执行其他任务,而不是空转等待。

网友L:
优化中断处理,中断服务程序尽可能简短。

网友M:
用低功耗模式。

网友N:
用 LL 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