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嵌入式硬件从小工到专家(F103芯片之绘制封装)

楼主(2025-05-08):
    初中学物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电压和电阻,等到高中的时候,学习了电容和电感。后期上了大学,继续学习了二极管、三极管、mos管和集成芯片。所以大多数电子或者是自动化的同学,简单的嵌入式原理图都是可以看懂的。因为这个原理图本质上还是建模为主。但是怎么把原理图转成pcb电路板,很多人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其实在进行转换之前,我们是需要确认一下每一个元器件的具体封装的。

1、基础元器件的封装并不相同
        这里说的基础元器件就是指电阻、电容、电感。以贴片电容为例,哪怕是相同的容值,也会有不同的封装。通常的大小是0201、0402、0603、0805这几种。如果是自己焊接,一般选择0603,机器贴片选择0402或者是0201。焊盘越小,出错的风险就越高,但是板子可以做的很小。

2、集成芯片封装也不尽相同
        以同样pin脚的mm32g0001为例,整个芯片的信号pin脚有20个。但是这20个pin有两种排列方法,一种是qfn,也就是芯片引脚位于chip的正下方,

        还有一种呢,就是传统的双排分列式tssop。和第一种相比较,明显尺寸更大一点。优点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贴片容易,或者说比较好焊接,

3、封装是有误差的
        既然是工业生产的产品,那么在生产过程中肯定会存在一个工艺误差的问题。比如说,一般会有一个最小值,最大值,还有一个一般值。以上面TSSOP20为例,高度为E,宽度为D,pin间距为e,pin本身宽度为d,那么它的误差表就是这样的,

        以高度E为例,最小的高度是6.25mm,最大是6.55mm,一般是6.40mm。也就是说,平均值是6.40mm,上下正负0.15mm。这是高度误差。但是换到宽度D又不一样了,最小是6.40mm,最大时6.50mm,平均数值是6.45mm,正负误差0.05mm,明显要比高度误差高很多。

4、自定义模块只能自己画封装
        自定义模块,通常就是指核心板、子板,或者是所谓的传感器模块等等。以核心板为例,上下板子的接口有很多种,可以是邮票孔,可以是btb连接器,也可以是金手指。实在不想花费大价钱,做一个公、母排针,也是可以的。举例说明,

        假设核心板是一个48pin的板子,有两组信号,每一组都是2*12,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两组排针,我们要做的就是确认好布局、确认好上下排针的间距即可。从焊盘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分排针的公和母。

5、自己绘制封装的流程
        很多的封装都是类似的,比如说电阻、电容和电感。甚至很多sop的封装也是差不多的,比如sop8,它可以是spi norflash,也可以是mcu芯片,或者是运放芯片。实在找不到对应的封装图,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自己去绘制封装图了。绘制的时候,一般是这么几个流程,

        1)找到对应元器件的文档手册,确认基本尺寸信息、引脚信息和工艺信息;

        2)确认引脚数量、布局、是否贯穿上下层;

        3)从画一个pin脚开始,坐标为0、0,设置高度和宽度信息;

        4)其他引脚可以直接copy第一个引脚,注意引脚水平之间的间距;

        5)更多的引脚可以直接整行、整列复制,注意垂直间距;

        6)修改引脚编号,这是唯一和原理图连接的部分,两者的pin脚要映射处理;

        7)添加丝印信息,特别是第一个引脚的方向。

6、封装命名
        做好自己的封装之后,就可以开始命名。明明最好按照一定的规则来,比如说这样,封装类型 _ 脚数 - 体宽 - 脚距 - 体长 - 脚跨距 - 一脚方位 - 极性方向 _ 系列名。这样我们后面器件在选择封装的时候,一看到封装命名,就知道选择哪一个封装去进行绑定处理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eixiaoxing/article/details/147599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