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瑞萨H8/3062烧写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5-05-08):
知道的坛友帮帮忙,感谢啦。
问题已经解决:3062单片机有不同版本,比如R vision /B vision等等,我使用的应该是R VISION,而4.09的BOOT MODE 模式下的微内核应该是不适用于R VISION,对于B vision版本的无问题,可以正常烧录。最后解决办法要么使用低版本的FDT,或者使用F-ZTAT进行烧录。

由于最近一老旧设备需要更新程序,用到了瑞萨的E8仿真器进行在板的H8/3062程序更新,根据数据手册和E8手册连接了线路,使用FDT4.09,在连接单片机的时候遇到了以下问题:
Preparing for re-enumeration of E8 to E8Direct...
Sending re-enumeration command...
Request sent successfully, closing E8 Comms...
Clock Frequency (External) = 20.0000MHz, Clock Mode = 0, CKM = 1, and CKP = N/A
Connecting to device 'H8/3062BF' on 'E8Direct'
Configuration:
'BOOT Mode' connection - using emulated interface
Opening port 'E8Direct' ...
ConfigString = [I|VERSION|1] [S|INTERFACE|USB] [S|PRODUCT|E8DIRECT] [S|BUSID|0]
Reset Active
Mode Pin Setting Active
Setting reset pin state low: 0x40, 0x00
Setting reset pin direction as output: 0x40, 0x40
Setting pin state: 0x9F, 0x00
Setting pin direction: 0xBF, 0x00
Sending reset: 0x00, 0x00, 0x00, 0xFA
WARNING: Cannot detect target device - please check the connection
The target is externally powered
Querying version info...
v01.00, firmware 0.16, product 1.00, build 5256
E8DIRECT
Initiating BOOT SCI sequence
Attempting 9600
Received immediate response from device: 0xAA
Using micro-Kernel : 'C:\Program Files (x86)\Renesas\FDT4.09\kernels\ProtB\3062A\Renesas\1_2_00\uGen3062.cde'
Downloading and verifying micro kernel...
Device is erasing...
Erase Timeout value set to 6 seconds
Erase Successful
micro-Kernel download successful
Sending inquiry for getting line size
Error No 15005: 'E8Direct' read time out
Error No 15005: 'E8Direct' read time out
Error No 15019: Download() failed

使用X宝买的串口烧写器也是同样的问题,看说明,应该已经连接单片机,并且进入boot mode,擦除了闪存并写入了内核,在发送查询大小请求的时候,应该是单片机没有应答了,搞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还望知道的坛友不吝赐教,感谢了!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问题描述,提供以下的排查方向:
1、硬件连接检查
复位电路:确保RESET引脚连接正确(低电平复位)。日志显示E8尝试了复位操作,但后续通信失败。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有上拉电阻(通常10kΩ)和滤波电容(0.1μF)。
模式引脚(MD0/MD1):H8/3062BF需配置为 Boot Mode(MD0=0, MD1=1)。检查硬件跳线或电路是否强制为Boot Mode。
时钟信号:日志显示外部时钟20MHz,确认晶振是否起振(用示波器检查)。若使用内部时钟,需在FDT中修改配置。
电源稳定性:测量目标板电压(3.3V或5V),确保无波动。劣质电源可能导致单片机工作异常。

2. E8仿真器配置
接口模式:确认FDT中选择了正确的连接方式(E8Direct)和设备型号(H8/3062BF)。
通信速率:日志显示Boot SCI尝试9600bps,但后续超时。可尝试降低速率(如4800bps):
在FDT的工程配置中修改SCI波特率。
检查目标板的SCI引脚(TXD/RXD)是否与E8交叉连接,无短路/断路。
超时设置:在FDT中增大超时时间(如延长Erase Timeout至10秒)。

3. 单片机状态分析
Boot ROM响应:日志中收到0xAA应答,说明单片机进入了Boot Mode,但后续通信失败。可能原因:
Flash损坏:擦除后写入微内核失败(尝试多次复位重试)。
程序冲突:若旧程序未完全擦除,可能干扰Boot ROM。尝试完全擦除(使用Erase All选项)。
硬件故障:若多次失败,可能是芯片损坏(尤其是Flash区块)。

4. 替代方案验证
串口烧写器:若同样失败,排除E8问题,集中检查目标板:
确认烧写器的TXD/RXD与目标板交叉连接。
检查串口电平(H8/3062BF为TTL电平,若烧写器是RS232需电平转换)。
尝试其他烧写工具(如Renesas Flash Development Toolkit)。

5. 软件环境
驱动与版本:
更新E8的USB驱动(Renesas官网下载最新版)。
尝试旧版FDT(如4.08)或新版(如4.12),某些版本存在兼容性问题。
微内核文件:验证uGen3062.cde文件是否完整(重新安装FDT或替换微内核)。

排查方向比较多,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问题描述,提供以下的排查方向:
1、硬件连接检查
复位电路:确保RESET引脚连接正确(低电平复 ...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试试看

如果问题解决了,记得回复一下原因哦,说不定还能帮上其他朋友

其实问题没有解决: 1.硬件连接检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BOOT MODE的设置应该是 MD0=1,MD1=0 2.仿真器配置也无问题,由于我使用的是freeware版本,软件有些设置是更改不了的 3.这个Erase ALL 选项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使用BOOT MODE模式,前期的步骤是必须的,也就是说我都到不了 Erase ALL这一步 4.其实我帖子里也表达了,我有使用其它的烧录器进行操作,结果也是跟日志一样的,

楼主:
最后都是超时
5.我尝试过3.07的版本,另外目前好像只有4.09 没有4.12的版本吧,如果大佬有可以发我一份

楼主:
这个问题,我看论坛里12年的时候就有朋友问多遇到过,瑞萨的单片机我也没玩过,要不是因为有台设备需要更新软件,我也不会玩这个单片机,STC的多好,我反复看过3062的硬件手册,这个MICRO KENEL,应该就是手册里说的什么boot program,所以我的怀疑是:要么这个单片机坏了,要么写入的kenel不正确,要么就是发送的sending inquiry 指令不正确,导致单片机没有给出应答,最后用示波器看,E8和单片机最后就是没有通信的,也就是说单片机压根就没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