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个N76E003AQ20的ICPCK引脚,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2025-05-08):
从某宝上购买的一颗N76E003AQ20,接上测试板后,想尝试下载程序却无法下载。
于是先测一下各个引脚的电压,其中ICPDA和RST引脚电压正常,只有ICPCK的电压为0!
于是断电,再测试一下ICPDA 、ICPCK和RST引脚对GND或VDD的反向压降,
结果发现ICPDA 、ICPCK对GND或VDD的反向压降正常(二极管的压降)。

这就纳闷了,为什么ICPCK(P0.2)上的保护二极管压降正常,而加电时却回到0V呢?

技术支持你下 加QQ 2225476051

网友A:
用的什么烧录器

楼主:
厂家的link me

网友A:
如果跟厂家的一样,应该可以烧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跟厂家的一样,应该可以烧录啊。

通电的时候,CLK引脚不接什么,CLK引脚的电平都一直为低了,这还能通讯吗?

网友B:
换一颗试试

楼主:
好办法,可惜手头只有一颗,如果有的话,早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办法,可惜手头只有一颗,如果有的话,早试了

这个很便宜的,再买几个颗试试

网友A:
检查一下引脚,是不是焊接的有问题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ICPCK引脚电压为0V可能是由于内部保护二极管损坏导致的。建议检查ICPCK引脚是否有短路或者损坏的情况。

网友D:
看起来像是ICPCK引脚没有正确连接或者存在硬件故障。你已经排除了反向压降的问题,接下来可以尝试检查连接线是否松动或者是否有焊接不良的情况。

网友E(2025-08-28):
N76E003AQ20 的 ICPCK 引脚主要用于在电路编程(ICP),它是编程时钟输入脚。其常与 ICPDA 等配合,通过特定 ICP 工具输入时钟信号,从而将程序数据烧录进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N76E003AQ20 的 ICPCK 引脚主要用于在电路编程(ICP),它是编程时钟输入脚。其常与 ICPDA 等配合,通过特 ...

哦,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F(2025-09-29):
N76E003AQ20 的 ICPCK 引脚是 ICP(在线编程)时钟输入脚,用于通过 ICP 接口对芯片编程时输入时钟信号。正常工作时该引脚可配置为通用 I/O 口(P3.2),需注意编程与运行模式下的引脚功能切换,避免冲突影响程序下载或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