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LED库fill_rainbow实现原理

楼主(2025-05-08):
FastLED 库中的 fill_rainbow 函数是通过 HSV 色彩空间 的色相(Hue)渐变实现的彩虹效果。其核心原理是为每个 LED 灯珠分配一个渐变的色相值,然后通过 HSV-to-RGB 转换生成最终颜色。以下是具体实现细节:

函数原型

void fill_rainbow(
  struct CRGB* leds,   // LED 数组指针
  int num_leds,        // LED 数量
  uint8_t initial_hue, // 起始色相 (0-255)
  uint8_t delta_hue    // 色相增量 (0-255)
);

实现原理

  1. HSV 色彩模型

    • 彩虹效果基于 色相(Hue) 的变化,HSV 模型中的色相值 H 范围是 0-255,对应色轮上的不同颜色。
    • 饱和度(S)和明度(V)通常设为固定值(如 255,即最大饱和度和亮度)。
  2. 色相渐变计算

    • 每个 LED 的色相值按以下公式递增:

      hue = initial_hue + (i * delta_hue)
      • i 是 LED 的索引(从 0num_leds-1)。
      • delta_hue 控制相邻 LED 的色相差(值越大,颜色变化越快)。
  3. 自动色相环绕

    • 由于色相是 uint8_t 类型(0-255),当计算结果超过 255 时会自动取模,形成无缝循环。
  4. HSV 转 RGB

    • 使用 hsv2rgb_spectrumhsv2rgb_rainbow 函数将 HSV 颜色转换为 RGB,并写入 LED 数组。

源码简化版

void fill_rainbow(CRGB* leds, int num_leds, uint8_t initial_hue, uint8_t delta_hue) {
  CHSV hsv;
  hsv.saturation = 255; // 固定饱和度
  hsv.value = 255;      // 固定亮度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hsv.hue = initial_hue + (i * delta_hue);
    leds[i] = hsv; // 自动调用 hsv2rgb 转换
  }
}

关键参数说明

  • initial_hue:起始色相,例如:
    • 0 = 红色
    • 85 = 绿色
    • 170 = 蓝色
  • delta_hue:色相步长,常见值:
    • 255 / num_leds:在全部 LED 中均匀分布整个彩虹。
    • 5:颜色缓慢变化,适合长灯带。

示例用法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NUM_LEDS 60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6>(leds, NUM_LEDS);
  // 生成彩虹:起始色相=0,色相增量=5
  fill_rainbow(leds, NUM_LEDS, 0, 5);
  FastLED.show();
}

void loop() {}

进阶技巧

  1. 动态彩虹:在 loop 中递增 initial_hue,可实现彩虹滚动效果:

    static uint8_t hue = 0;
    fill_rainbow(leds, NUM_LEDS, hue++, 5);
    FastLED.show();
    delay(20);
  2. 色相方向控制:通过 delta_hue 的正负值调整渐变方向。

  3. 自定义饱和度/亮度:修改 hsv.saturationhsv.value 实现不同效果。

通过调整 HSV 参数,fill_rainbow 提供了一种高效且直观的彩虹生成方式,无需手动计算 RGB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