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设置多对SDA SCL

楼主(2025-05-09):
单片机设置多对SDA SCL

在单片机上设置多对SDA和SCL(串行数据线和串行时钟线,用于I2C通信)通常意味着你需要连接多个I2C设备。大多数单片机内部只有一对SDA和SCL引脚用于I2C通信,因此要实现多个设备的通信,通常需要使用软件解决方案。

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案是使用I2C总线扩展方案,例如PCA8574或类似的I2C总线扩展器。这些器件可以连接到单片机的I2C总线上,然后扩展出更多的I2C总线对,连接更多的设备。

以下是使用PCA8574的基本步骤:

将PCA8574连接到单片机的I2C总线上。

初始化单片机的I2C总线。

通过单片机的I2C总线读写PCA8574。

示例代码(以ATmega328P为例,使用Arduino库):

#include <Wire.h>

#define PCA8574_ADDRESS 0x20 // PCA8574地址,根据你的情况可能不同

void setup() {
  Wire.begin(); // 初始化I2C总线
}

void loop() {
  // 读取PCA8574上的数据
  Wire.beginTransmission(PCA8574_ADDRESS);
  Wire.requestFrom(PCA8574_ADDRESS, 1); // 请求1字节的数据
  if (Wire.available() > 0) {
    byte data = Wire.read(); // 读取数据
    // 处理数据
  }
  Wire.endTransmission();

  // 写数据到PCA8574
  Wire.beginTransmission(PCA8574_ADDRESS);
  Wire.write(byte_to_send); // 要写入的数据
  Wire.endTransmission();

  delay(100); // 延时,避免过度频繁读写
}

请注意,这只是一个简化的示例,实际使用时你需要考虑I2C总线的速度、PCA8574的具体地址和功能、处理I2C总线冲突等问题。如果你需要连接更多设备,可能还需要其他扩展解决方案,如PCA9541等。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hencichang/article/details/1396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