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 PWM移相问题

楼主(2025-05-08):
请问CW32的pwm移相功能是只有PWM通道1有还是全部都可以配置?做三相移相时需不需要额外的处理?

网友A:
全部PWM通道1~6都可以配置为移相功能!
通过移相 PWM 模式调整其中一路 PWM 波形的边沿,在保持占空比不变的条件下增大两路 PWM 波形上升沿之间的间隔。

网友B:
全部都可以配置的。

网友C:
通过配置PWM模块进入移相模式,可灵活调整各通道的相位关系。

网友D:
每个PWM通道可独立配置,实现三相电的三相独立调压或同步调压。

网友E:
在三相移相应用中,需确保各相PWM信号的相位关系准确,避免因相位误差导致电机控制或调压性能下降。

网友F:
全部都可以配置的

网友G:
配置参数才是关键的

网友H:
PWM移相控制算法很重要的

网友I:
CW32L010的PWM移相功能是支持所有通道的,你可以根据需要对每个通道进行配置。

网友J:
CW32L010的PWM移相功能是支持所有通道的,不仅限于通道1。具体配置方法可以参考官方的技术手册。

网友K:
CW32L010的PWM移相功能是支持所有通道的,不仅仅是通道1。你可以为每个PWM通道配置移相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