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怎么拒绝做线上超市的亲戚朋友推荐你入微信群?

楼主(2025-05-08):
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即将做线上超市,并让你进微信群,你会拒绝吗?怎么样拒绝才能不破感情?在这个人情社会,感觉好难呀!

我们要学会说,不

网友A:
亲戚倒是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同学、网友什么的倒是不少,都是假装看不到!

网友B:
进群无妨,但不做托儿,不能被洗脑

网友C:
进群,然后设置免打扰。或者不再显示。

网友D:
进群,然后设置该群消息免打扰就行。遇到好多亲戚,同学之类的。

网友:
进去,然后退出去

网友E:
看人,平时有来往就进群,避免尴尬,就当充个人数,一般进群后我也是保持沉默。

网友F:
肯定要进群呀!
看你和亲戚的走动关系来稳定你是否在群里活跃。
微信也有免打扰和折叠该群两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要进群呀!
看你和亲戚的走动关系来稳定你是否在群里活跃。
微信也有免打扰和折叠该群两个功能。 ...

有道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把控好自己,千万别无脑

网友G:
进呗,进了就设置免打扰,过阵子再退掉

网友H:
多大点事,免打扰+折叠群聊,永不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