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H759I_EVAL官方例程编译错误

楼主:
官网下载GD32H7xx_Demo_Suites_V2.1.0包解压后,进入./GD32H7xx_Demo_Suites_V2.1.0/GD32H759I_EVAL_Demo_Suites/Projects/目录,该目录下有29个例程,均编译错误,错误信息提示gd32h7xx_misc.c 第101行报错,如下:

这是101行附近代码:

我将101行修改为 NVIC->IPR[(uint8_t)nvic_irq] = (uint8_t)temp_priority; 后所有例程均可编译通过,但官方标准库我不敢改。。。

使用的编译器是keil ac6 v6.22,官方库使用原解压包自带的不行我又再官网下载GD32H7xx_Firmware_Library_V1.4.0版本的替换,错误依旧

附官网例程下载链接: https://www.gd32mcu.com/data/documents/evaluationBoard/GD32H7xx_Demo_Suites_V2.1.0.7z

网友A(2025-05-09):
看了GD32F470ZGT6芯片的工程,NVIC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确实是IP:

不过确实,按照NVIC其他寄存器的写法,这个寄存器应该命名为IPR更为合理。

来自 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GD32F470ZGT6芯片的工程,NVIC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确实是IP:

不过确实,按照NVIC其他寄存器的写法,这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从例程中查看到core_cm7.h的NVIC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确实是IPR:

但官方库文件gd32h7xx_misc.c引用了IP这个成员:

来自 4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从例程中查看到core_cm7.h的NVIC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确实是IPR:

但官方库文件gd3 ...

那就用IPR,相信自己;
我猜测可能是GD32H系列是新品,或者GD32F系列和H系列的库是不同产品线的人开发的。

来自 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IPR,相信自己;
我猜测可能是GD32H系列是新品,或者GD32F系列和H系列的库是不同产品线的人开发的 ...

好的,谢谢,我也得到了代理商技术支持的回复:这个core_cm7.h是内核一些东西,是arm公司提供,arm公司更新了,而gd这边程序还没有更新,我们也会反馈给gd。
我使用的固件库版本是GD32H7xx_Firmware_Library_V1.4.0,如果有和我使用相同版本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大胆的将IP更改为IPR。

网友B:
应该是编译环境路径设置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文件路程没关联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也得到了代理商技术支持的回复:这个core_cm7.h是内核一些东西,是arm公司提供,arm公司更 ...

对技术点好奇并刨根问底,这样的特质适合深耕技术领域,加油

网友D:
楼主,我遇到了跟你一摸一样的问题,网上能下载到的最新的GD32H7的pack包里 core_cm7.h里定义的是IPR,但固件gd32h7xx_misc.c使用的是IP。
我直接将IP改为IPR,编译没问题,但程序跑起来不能响应串口的输入,我怀疑还是这里中断没配置好。
你的直接改了用起来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遇到了跟你一摸一样的问题,网上能下载到的最新的GD32H7的pack包里 core_cm7.h里定义的是IPR,但固 ...

我的串口暂时没有用中断,不过我用到了USB和定时器的中断,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