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 单片机中断响应不及时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5-05-08):
PIC 单片机中断响应不及时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是中断的执行代码太大

网友B(2025-08-29):
PIC 单片机中断响应不及时可能因: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高优先级中断被低优先级阻塞;中断服务程序冗长,占用过多时间;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导致重复触发;系统时钟频率过低或中断使能位未开启,需逐一排查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