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 单片机程序运行时出现内存错误。

楼主(2025-05-08):
PIC 单片机程序运行时出现内存错误。

错误显示贴一下?

网友A:
代码和错误现象是什么

网友B:
内存错误可能是由于访问了未定义的内存区域。请检查代码中是否有越界访问或者错误的指针操作。

网友C(2025-06-28):
可能栈溢出:递归过深或局部变量过大耗尽栈空间(PIC 栈区小,如 PIC18 仅数百字节)。

网友D:
内存错误可能是由于指针错误或者数组越界引起的。请检查代码中是否有不正确的内存访问。

网友E(2025-07-30):
递归函数或深层嵌套调用消耗过多堆栈。

网友F:
可能指针未初始化或指向非法地址。

网友G:
代码量超过芯片Flash大小吧

网友H:
增大堆栈空间。

网友E:
建议中断中仅设置标志位,主循环处理逻辑。

网友I:
检查一下你的代码,看看是否有数组越界或者指针错误的情况。

网友J:
内存错误可能是由于访问了未定义的内存区域。请检查你的代码,确保所有指针和数组访问都在有效范围内。

网友K:
检查一下你的代码是否有越界访问内存的情况,比如数组索引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