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用MPLAB调试PIC单片机时无法连接到目标板。

楼主(2025-05-08):
用MPLAB调试PIC单片机时无法连接到目标板。

网友A(2025-09-27):
MPLAB 调试 PIC 单片机无法连接目标板,先检查硬件:确保编程器与目标板接线正确,电源供电稳定,复位电路正常。再看软件:确认 MPLAB 选择正确编程器型号,固件是否最新。也可能是芯片锁死,尝试全擦除。排查虚焊、接触不良,或换编程器测试,逐步定位问题。

网友B:
确保你的MPLAB软件是最新版本,有时候软件更新可以解决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