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在使用MPLAB X IDE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时,发现代码执行速度较慢。

楼主(2025-05-08):
在使用MPLAB X IDE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时,发现代码执行速度较慢。

网友A(2025-11-19):
MPLAB X 中代码执行慢,可从几方面排查:编译优化未开启(项目属性设为 “Optimize for Speed”);存在冗余循环 / 函数调用,可用 Profiler 工具定位耗时模块;频繁使用浮点数运算(换整数算法);中断触发过密占用资源;或外设配置不当(如 SPI 时钟频率过低)。优化后可提升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