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DS18B20的测温精度怎么样?

楼主(2025-05-08):
DS18B20的测温精度怎么样?

网友A(2025-07-05):
DS18B20 测温精度为 ±0.5℃(-10℃~85℃),可编程 9-12 位分辨率,精度随位数提升。

网友B(2025-08-27):
DS18B20 测温范围为 - 55℃至 125℃,在 - 10℃至 85℃范围内,精度可达 ±0.5℃。其有 9 至 12 位可编程分辨率,最高可分辨 0.0625℃,可按需调整精度

网友C(2025-09-26):
DS18B20 的测温精度较高,其测温范围为 - 55℃至 + 125℃。在 - 10℃至 + 85℃范围内,精度可达 ±0.5℃。该传感器支持可编程分辨率,范围从 9 位至 12 位,对应的可分辨温度分别为 0.5℃、0.25℃、0.125℃和 0.0625℃,默认分辨率为 12 位。

网友B(2025-11-05):
DS18B20 测温精度较高,在不同温度区间表现不同。-10℃~85℃核心区间内,精度可达 ±0.5℃;-55℃~125℃全量程内,精度为 ±2℃。它支持 9~12 位分辨率可调,12 位时最小测温增量 0.0625℃,能满足多数场景需求。不过受布线长度、供电稳定性影响,实际应用中需注意校准以确保精度。